[电源] 9.9包邮的KOMAX电磨机随机附带的电源接触不良,拆解换线

楼主(2020-04-26):
9.9包邮的KOMAX电磨机的电源,也用了一段时间了,
可能是经常撅着线,导致插头那有点接触不良了
准备拆开修一修,拆的话还挺简单的,外壳是纯卡扣的结构,
找个刀片慢慢撬就能撬开

12V1A的

检查了一下是插头那断了,
电源里面说句实话,
看起来一般般吧,毕竟几块钱的机子,这个价格摆在这里能有这样的水平真的算不错了

背面,线材全部都是这样焊接的,没有从过孔那穿过去再焊接
220V输入那两截线焊的挺销魂的,待会重新理一下

输出的线材不算太粗

CSC7203 电源IC

电容都是用的华宏

上次有个路由器的电源坏了,线还是好的,看着线头的尺寸还比较合适
移植过来了。线芯要比它自带的粗那么点的。希望耐用吧

这个指示灯太亮了,有点亮瞎眼的那种,
这次换线顺便把它的电阻从2KΩ改成5KΩ

装回去就是这个效果,基本上看不出来修过

连接电磨机之后

启动

指示灯虽然说还是有点亮,但没以前那么刺眼了
家里的只有白色的发光二极管了,下次拆到绿色或者红色的
再换一个算了

这电磨说实话,给手表抛抛光,在塑料壳上钻孔,
打磨披锋之类弄弄小东西还行,
真要拿来做重活,这个劲还是不够的,用着就吃力不少

网友A:
下次试试换电机定子磁铁,把铁氧体升级成钕铁硼效果好些,再把铜套换成内径2毫米微型滚珠轴承,碳刷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试试换电机定子磁铁,把铁氧体升级成钕铁硼效果好些,再把铜套换成内径2毫米微型滚珠轴承,碳刷等。 ...

懒得折腾电机了,也就几块钱的东西,折腾花的钱要比重新买一个更好的还多,这个DIY也够用了,就这样也可以,干重活我有一个220V 东城的大家伙,那个电机就是电钻的那种,打磨抛光一些大家伙要给力的多。

网友:
坛友说过,上3~5A电源,功率可以的。劲足。

网友:
我也觉得那个蓝灯太骚气了,自己加大了电阻,另外加了431调压电路,变成无极调速了

网友:
电摩哪里买的了,给个链接,我也买一个

网友:
修车搓破损胎用得上

网友:
偶那个倒还正常

网友:
我最近撸了一个12v定速的,不是这种款式了,电机也变成了差不多370电机大小的,可惜不带风扇。电磨电源母头带延长线了 同心度还可以、、、不好意思看错了,你这个是可调速的。。。

网友(2020-06-09):
问一下楼主用什么给手表抛光?我一直在找这样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