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ds3231是不是有国产的,误差有点大,我的vfd时钟一天误差1秒

楼主(2020-04-26):
ds3231是不是有国产的,误差有点大,我的vfd时钟一天误差1秒,换了两片都是这样,有大佬碰到过吗!

网友:
应该没有国产的吧,拆机的多?我 用了两片,从几块钱的模块上拆下来用的,开始有一片的误差也是有点大,后来不知弄了哪里,就好了。现在十天半月的误差也小。可能还是程序哪里有问题?

网友A:
我的时间正常,就是温度读数少了几度,搞了好久都搞不好,才开始学单片机,也找不到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时候是外围电路造成的。
与环境温度也有点关系。
别放在太阳直射的地方,放在避光处试试。

网友B:
何止国产,简直是无法言表

说好可以5.5V供电,但5V供电,时间误差可以每天几分钟,3.3V才正常,年误差也有几分钟,原装不到一分钟吧

网友:
误差都是小事情,关键是不稳定,经常性的显示错误时间

网友C:
估计是其它低性能廉价替代型号打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其它低性能廉价替代型号打磨的。

1,2块钱的东西,打磨的成本都不够

网友:
3.3V供电很准

网友:
淘宝买的3.X元,断电靠电池供电,几个月后通电,误差也没有几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时间正常,就是温度读数少了几度,搞了好久都搞不好,才开始学单片机,也找不到是什么问题 ...

那个温度本来就是不准的,官方手册上面,温度精度为+/-3度。

网友:
我想会有山寨的。买的几十片拆机二手的,很准,一些便宜模块的,很多不准。

网友(2024-09-01):
引用 网友B:
何止国产,简直是无法言表

说好可以5.5V供电,但5V供电,时间误差可以每天几分钟,3.3V才正常,年误差也有几分 ...

我也补坑了,昨天实测频率只有32.71才发现问题

网友:
2020年初开始计时的,期间没调整过,现在误差3秒左右,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