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客厅吊灯

楼主(2020-04-26):
老爸客厅的吊灯坏了,基座部分的LED灯不亮了,该灯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安装在基座上的,一部分是4个吊灯,现在的故障是基座部分的LED不亮了。

吊灯部分的驱动是恒流驱动板,基座部分的驱动是阻容电路板,原来以为是阻容驱动部分坏了呢,实际测试是部分LED烧了,冤枉了阻容电路(一般情况维修时,看见阻容电路,就首先定为怀疑对象,朋友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先入为主呀?嘿嘿)。

没啥技术难度,看照片吧。

把灯卸下之后才想起照相

4个吊灯没坏,基座部分驱动是阻容电路

拆开阻容驱动

看样子用料还不错,电解是高压的1W电阻是限流用的

阻容电路板背面

当时一看是阻容的,不管坏不坏,就想把它换掉,翻备件

找出3个驱动板

测试发现,阻容驱动并没坏,烧了几个LED

全部是串接的

这种LED手头上没有,一时半会还找不到

发现LED颗数比较多,3个备用驱动太小,电压太低带不起这么多LED,没办法还得用原来的阻容驱动。
剪几个元件腿,把LED基座短接,阻容驱动也是恒流的,少亮几颗LED也没关系。

为了稳定延长LED寿命,给阻容驱动板上加防浪涌电阻

顺便把那3个备用的小驱动板也分别加上防浪涌电阻

割开铜铂

装上防浪涌电阻

把以下每个驱动板都加上一颗防浪涌电阻

本次维修,主要原因就是烧了几颗LED,原来是27颗串接,烧了6颗,因手头没备件,直接短接,变成21颗串接,还用原来的阻容驱动,装起来即可。

还原过程略。

谢谢关注!

网友:
竟然是草帽+阻容的

网友:
挤牙膏失败。。。

网友:
由二极管判断灯的年代 由地板砖判断房子的大小  综合起来可以看出楼主已经小康很多年了

网友A:
不能打 有刷分的嫌疑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打 有刷分的嫌疑就麻烦了

想要分只管来,回帖奖2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要分只管来,回帖奖2分

我看中的是你那2万分 转过来点我使劲夸夸你

网友:
特意起个大早给你灌  结果你一早都满了!灌不进去!为啥 ?为啥?这一切的背后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

网友:
好吧 我守到0点第一个给你打

网友:
第一次到这,留个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