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98这个配置各位怎么看?

楼主(2020-04-26):
一个小体积小扭矩20v钻,但是竟然用了个无霍尔电机,封死的齿轮箱(存疑,但是真的不打算保养了?),塑料夹头(也没说有棘轮,Silk5290国行版反而升级了金属夹头),标配2ah国产电芯电池(当然性能是过关的),"标准"充电冲2ah要150分钟,东西还没到我就已经想换5282了,都是300块的机头,然而5401和5377都是有感机,5401还复杂那么多,,,心态极度不平衡
来源:工叔
https://post.smzdm.com/p/a0787n4z/
求解读

楼主:
更正一下,应该是skil和573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正一下,应该是skil和5733

5401有感吗?

网友B:
还行吧,优点就是无刷+大有20V平台的泛用性
缺点也就扭力小点(和自家5282比是小点,对比别家60 70牛米的也不算小了),价格虽然在20V无刷牌子货里算便宜,但似乎没同姓兄弟SKIL划算,但夹头似乎是带锁扣结构的(不知道看错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行吧,优点就是无刷+大有20V平台的泛用性
缺点也就扭力小点(和自家5282比是小点,对比别家60 70牛米的也 ...

确实有锁扣,大概上手拆解已经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401有感吗?

在此之前20v系列应该都是有感设计

网友C:
大厂出无感的都是骗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厂出无感的都是骗钱的。

奇怪的是东成有感和无感扳手价格差不多,不太懂了

网友D:
充电器1.8A的电流,充2.0AH的电池居然要150分钟,按理论值计算充电电流只有1A左右的吧。

看充电器大小,应该是和快充一样的,电路简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1.8A的电流,充2.0AH的电池居然要150分钟,按理论值计算充电电流只有1A左右的吧。

看充电器大小,应 ...

这个充电器感觉就是故意阉割出来的,,,不过保护功能应该齐全。没比较过快充的电路板,说不定是软件阉割

网友:
哈哈,轻载钻,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2020-09-18):
就是缩水版,我是觉得这个产品,就是凑数的,提高占有率的,毕竟以前只有5282可以选择

网友:
5282/5283是正经货,这个就是拉低价格冲销量的。
跟梅赛德斯1.5T一样

网友:
我感觉现在国产大厂的中低端无刷钻都在向无感靠拢了。你所说的大有/SKIL是这样,威克士WU130也是无感的,锐奇的老款7212还是有感的,但是新款7212就是无感的了。说白了就是降低成本,拉低价格冲销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