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350-27开关电源改装0-50V可调电源问题

楼主(2020-04-26):
前段时间,买了明纬S-350-27开关电源,按教程改装0-50V可调电源,改好后一直没试过大的负载,这2天找到1个12V的汽车灯泡,接上,从0V往上调电压时,听到调压电位器里面有咔咔的声音比较大,不知这是什么问题?电流最大6A多。不带负载,只是空调时这个调压电位器里面转到某个位置时也有咔咔的声音,不过比较小,应该是电位器的质量问题。

网友:
现在好多电位计质量确实不行。另外,我改装一台电流也在7A左右调不上去,电流表是用的10A,电源的采样电阻没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