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科剃须刀改造大法,换锂电,改控制板,充电板

楼主(2020-04-27):
飞科剃须刀,在国产品牌里,排的上号的。不过因为成本的原因,产品质量一般,刀头和网罩都生锈了,要赶上国外品牌任重而道远。

这次改造重点为,换锂电,改控制板,充电板。

先来个拆机全家福:

零件拆光光,用上一个手电开关。

箭头导光槽,经过处理备用

主控板各部分组成:

锂电用两块并联,共1200mAH。

解决问题:增加续航时间,直接用5V充电,正反插可用。

谢谢欣赏,GND。

网友A:
谢谢分享,折腾起来哈哈。
其实原本好好的电子自锁开关可以保留的,改充电部分就好了

网友B:
有个飞利浦的用8年了还很好用就是旧了点…………

网友C:
同款剃须刀,电池挂了,舍不得扔

网友:
飞利浦的一个可以买它三十个,你还要质量一样

网友D:
我把里面线路板扔了,放了船型开关,14500电池  单节保护板,DC2.1插孔进去。美滋滋

网友E:
没有线路图,差评。

网友F:
我想改,但里面的空间太小,不好动手

网友G:
我曾经改过一个飞利浦的剃须刀,平时用喜欢用筢子剃,总忘充电,后来就直接改成5号电池的了,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折腾起来哈哈。
其实原本好好的电子自锁开关可以保留的,改充电部分就好了 ...

电路看得头晕,还是这个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飞利浦的用8年了还很好用就是旧了点…………

我也有个飞利浦912,快十年了,就换过一次刀网和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剃须刀,电池挂了,舍不得扔

改改再战几年,不用容易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把里面线路板扔了,放了船型开关,14500电池  单节保护板,DC2.1插孔进去。美滋滋 ...

那个电池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改,但里面的空间太小,不好动手

刀刀是个好东西,哪里不够削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曾经改过一个飞利浦的剃须刀,平时用喜欢用筢子剃,总忘充电,后来就直接改成5号电池的了,方便 ...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线路图,差评。

你要的电路图来了。

网友H(2020-07-05):
这开关不是常闭常开的吗,为何用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开关不是常闭常开的吗,为何用mos管??

减少开关的电流,提高使用寿命性。

网友(2020-08-05):
点赞,会玩,不过开关为什么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