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exman LX-708新国标大8位插排拆解,虽然才20块钱入手,但是有点失望,。

楼主(2020-04-27):
看到了这款插排的推荐,价格很不错,顺利入手一个,这个是8位1.8米的,虽然才20,但是跟我当年29买的飞利浦,差距还是有点大啊,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运气不好,我只说我自己有点失望,不说它的好坏,看官们自行定夺吧,好了不多说,上图。当然我不否定大神的推荐,产品什么样与他没关系,他推荐的大部分东西,我买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先来看看正脸,主体材质也就那样不好也不算坏,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背面,特殊螺丝,论坛工具轻松搞定

后盖打开了,来个全景视图

再来个近景,不知道能不能发现地线有很多都没有水平的卡进槽位,不仅仅是红圈内的,只不过圈内的比较明显

重点来了,侧面铜条是波浪形的,只有这一侧是这样,可能是冲压的时候长了吧,篮圈内火线的弹片已经飞起来了,不过没关系,后盖上有顶着的,不影响使用

这张很明显地线的弹片是没到位的,按不下去,也抬不起来,焊点有点焊也有锡焊,多种工艺结合啊

零线只焊接了一半

这个两个零线铜条跨接的导线是点焊的,也才点上了一半

LED指示灯的焊点又大又圆,还把线皮烧糊了,插座的槽位也有点糊,不过没变形。

地线输入焊接的不怎么好,大部分是悬空的,好在整个线头已经占满焊锡

总结一下吧:
满意的地方就是价格便宜,一体铜条的,线径也够1.0,能够满足额定功率。
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有安全隐患,接头焊接真的不敢恭维。
欢迎大家积极讨论

网友A:
这估计新手焊的。

网友B:
人工焊接的就是这样
有没有质检都不清楚

网友C:
我也撸了一个,看来还得打开自己再处理一下才放心啊

网友:
如果细节方面做工上去,价格就又上一个台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估计新手焊的。

有可能啊,我觉得像是点焊没焊住后期补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工焊接的就是这样
有没有质检都不清楚

有道理,估计就一道质检吧,看线没掉就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撸了一个,看来还得打开自己再处理一下才放心啊

对,也没准我运气不好碰到这样的了,看推荐的大神拆机,他的是4位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D:
抱歉啊我自己也撸了,拆开铜片确实有不平的,好在我那个焊点没事,铜片应该是上盖扣上就顶住了,不然插头插上铜片就掉出来了。不过总体确实不如去年撸的同款4插位,那个铜片很直

网友E:
新手焊的……跟公牛比焊点确实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抱歉啊我自己也撸了,拆开铜片确实有不平的,好在我那个焊点没事,铜片应该是上盖扣上就顶住了,不然插头插 ...

哈哈,没事,毕竟产品不是你手里出来的,好坏你控制不了,给我推荐那么多好东西还是很感谢你的,至于铜条弯曲,我根本就没觉得什么,就是焊点实在是让我失望,连接不充分是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焊的……跟公牛比焊点确实差远了

公牛已经从我的字典当中排除了,贵不说,质量也就那样,一体铜条的8位没三位数是下不来的,性价比真的很一般。

网友:
非常适合各位喜欢所谓一体铜的心理

网友:
拆开检查过了,焊点太次了,我这个还有个明显的缺陷,电源指示的限流电阻包的塑料皮被焊接时候烫破了,幸亏打开了,否则不知道啥时候也许会放个炮呢。 花了十来分钟重新焊接,放心了不少。 不过这个牌子不敢买了,塑料做工不好,铜条固定不到位

网友:
为什么你买的是20啊!为什么我买的 1个8位3米的+2个8位1.8米的 合计36啊?

网友:
其他问题不大  线能否阻燃呢

网友F:
看来你需要重新干一遍,保险一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公牛已经从我的字典当中排除了,贵不说,质量也就那样,一体铜条的8位没三位数是下不来的,性价比真的很 ...

买插座还得看价格,便宜的没好货。
我买过很多超市便宜货,塑料都是回收料,几年就酥了。
别看母牛的做工一般,塑料材质比一般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插座还得看价格,便宜的没好货。
我买过很多超市便宜货,塑料都是回收料,几年就酥了。
别看母牛的做工 ...

主要是性价比不高而已,虽然公牛走下坡路,但是质量啥的都可以,不好的插排多次插拔后弹片会松,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你需要重新干一遍,保险一点。

是这么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