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83年的SONY索尼电磁炉-Sonett UF-120,日产100V1200W,还没IGBT的年代看看做工如何

楼主(2020-04-27):
SONY索尼电磁炉,前面有个标志是Sonett,型号UF-120,台面上塑料贴纸写了it is Sony,后部标有个SONY标,线盘上标有生产日期是1983年2月28日,有4.1KG重,没有防水处理,只是陶瓷面板四周有一圈突起的铝防止水溢出,没有档位显示及档位调节,是无极调的,拨到切,面板只显示一个加热,然后有个OMRON欧姆龙4W-2212P的继电器吸合,100V的罩极散热风扇开始工作,没有现在的风扇控制,关机风扇即停,风扇是向外吹风的,不同于现在的是向内吸风。后部右边一个日产电源变压器,左边一个日产谐振电感,旁边两个一个是180V3.3微法的滤波电容,一个是0.24微法的谐振电容,中间是类似IGBT的一大块闪亮的散热片,上面是一个SONY的SGA6574A大功率管,旁边是一个日立的S20L的硅管,当年可能还没有IGBT,所以我认为SGA6574A和S20L组成了相当于IGBT的功率器件,电容小的都是日化,大的是黑金刚的,蜂鸣器也是方块状的好大一个,整流器就是电源板上哪个大散热下面,控制板都是老的那种,PCB印刷都不想现在电脑制作的那么整齐,板上有2片NEC的324C运放和1片NEC的339C比较强,那时候可能单片机还没能运用到电磁炉上,旁边有两个黄色的电位器,有小孔通向外面,应该是调节功率的,主板的背面有好几个飞线的电阻,稳压管什么的,稳压管的散热都是贼亮的铜片,两个变压器中间夹着的板上面大的散热就是主回路的整流桥,旁边黑色的就是欧姆龙的6V继电器,插头下面的就是三片小的整流桥,稳压管一片是A1328,一片是A473,控制SGA6574A的是D773,大散热器上还有一个TDK的金属温度探头,
本来说是买来用的,想着怎么着也是SONY的,应该不会差,虽说功率小点,但是好像日本的电磁炉功率不像国内的动不动就2200W,结果卖家说很重,有5公斤,普通快递费30元都不够,我说一个电磁炉有那么夸张嘛,结果到手一称4.1公斤,整体外观和内部都很新,到现在直接舍不得用啊,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准备再买一个日本的新版电磁炉用,,这个就放着玩玩了,有事没事的时候拿出来显摆一下。

网友:
用料非常好

网友:
索尼还有这东西啊,漂亮

网友:
当时的电磁炉很贵的

网友:
做工和用料大两千下不来。

网友:
83年我记忆中黑白电视机都没有普及。用料非常好,尽管集成度不高,应该是当时最高水准了。非常熟悉的日系电视机主板风格。

网友:
一贯好产品,几号车?看看车票多少。
能改220Ⅴ就好了。
37年前就有电磁炉了,怎么没流行呢?像彩电般流行。

网友:
那3个大坨坨重量不轻

网友:
那年还没有我

网友:
这外观放现在也不虚啊。
话说你用松下拆索尼?不知道松下是“怕了索尼哥”吗

网友:
用的是可控硅看标志应该是东芝的 还看到了TDK 还有欧姆龙

风扇很别致 不过电压是个硬伤 需要购置变压设备

网友:
这电路板风格很sony上古时代的风格

网友:
这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啊。

网友:
然而能效和可靠性并不如现在买几十的IGBT电磁炉,技术的进步是巨大的。

网友:
这个当年应该非常贵 我小时候就见过进口的National电磁炉 那也是九几年的时候的事情了 没想到还有83年的

网友:
做工挺好的,楼主保存的也不错

网友:
这个要改电压吗?

网友:
外围好复杂。经常通电保持状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