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做个电机慢启动电路

楼主(2020-04-27):
买个12V3A小水泵,用手里的12V4.5A电源启动老是保护,做个慢启动电路解决

网友A:
看起来不错,楼主使用效果咋样啊

网友:
一个NTC电阻应该也可以解决,当然效果不如这个好。

网友B:
搭车问下前几天在二手区有个买小水泵的贴我找不到了,那位说下关键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下前几天在二手区有个买小水泵的贴我找不到了,那位说下关键字

他那个价格太高,一个小水泵加一个电源20多块钱,你上淘宝,水泵3块钱不到,电源5块

网友D:
用一个大功率电阻再加一个开关也可以。。

网友E:
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讲下原理呗

网友F:
不错 我竟然看懂了  电流大需要做散热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他那个价格太高,一个小水泵加一个电源20多块钱,你上淘宝,水泵3块钱不到,电源5块 ...

这个3块的水泵是什么样子的,有关键字没

网友H:
阻容延时,就是给电容充电,电阻控制电流达到电容接近启动mos电压的时间,让mos缓慢逐步启动,达到错过电机启动大电流而到达稳定电流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3块的水泵是什么样子的,有关键字没

就是那种水族箱用的玩具小泵,关键字“水泵”,价格限定最高3块,出来一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大功率电阻再加一个开关也可以。。

电阻的损耗可比mos管大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断电后,迅速给电容放电,以便准备好下次使用

网友:
注意散热了。。这个不是PWM控制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阻容延时,就是给电容充电,电阻控制电流达到电容接近启动mos电压的时间,让mos缓慢逐步启动,达到错过电 ...

mos还是在时间到了就开启了啊,电流并没有缓慢上升啊,开启电流上升是一个缓慢的曲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mos还是在时间到了就开启了啊,电流并没有缓慢上升啊,开启电流上升是一个缓慢的曲线么? ...

启动的时候mos是慢慢导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mos还是在时间到了就开启了啊,电流并没有缓慢上升啊,开启电流上升是一个缓慢的曲线么? ...

大一教材《电路》里有基本讲解。大二教材《模电》有晶体管,MOSFE详细讲解。基本理论多看看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楼主使用效果咋样啊

还行,不保护了,用的管子75NF75、80NF75,内阻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 我竟然看懂了  电流大需要做散热吧

这些mos管导通电阻在0.01欧左右,3A电流,计算功耗0.09W,基本感觉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