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买个烂电热水壶

楼主(2020-04-27):
家里那个三无产品修过,还能用。昨天偶遇到桥下摊卖烂壶,新的,几种品牌,多少有点毛病,不包好坏,也没原配座。拿出炮灰表一测,能通,就选了个家派,样子还行。个位数成交。昨晚拆看,盖子要修。还没试水,希望没问题。想问:食品级304受磁么?

网友:
是不是食品级,和材料以及牌号(例如304不锈钢)没有关系。
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食品级度”,“食品级”只是对满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材料或制成品的一种笼统的说法。
对于不锈钢以及制知成品来说,满足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标准号:GB 4806.9-2016)要求的不道锈钢即所谓的“食品级不锈钢”。内必须在产品或最小销售包装上标识“食品xxxx”字样和不锈钢类型。
304 是一种不错的不锈钢,比较容易通过标准检测,适合制造餐具和长时间盛装容食物的容器
通常,按照金相组织,把普通的不锈钢分为三类:奥氏体型不锈钢、铁素体型不锈钢、马氏体型不锈钢。在这三类基本金相组织基础上,为了特定需求与目的,又衍生出了双相钢、沉淀硬化型不锈钢和含铁量低于50%的高合金钢。

1、奥氏体型不锈钢。

基体以面心立方晶体结构的奥氏体组织(CY相)为主,无磁性,主要通过冷加工使其强化(并可能导致一定的磁性)的不锈钢。美国钢铁协会以200和300系列的数字标示,如304。

2、铁素体型不锈钢。

基体以体心立方晶体结构的铁素体组织((a相)为主,有磁性,一般不能通过热处理硬化,但冷加工可使其轻微强化的不锈钢。美国钢铁协会以430和446为标示。

3、马氏体型不锈钢。

基体为马氏体组织(体心立方或立方),有磁性,通过热处理可调整其力学性能的不锈钢。美国钢铁协会以410, 420以及440数字标示。马氏体在高温下具有奥氏体组织,当以适当的速度冷却至室温时,奥氏体组织能够转变为马氏体(即淬硬)。

4、奥氏体一铁素体(双相)型不锈钢。

基体兼有奥氏体和铁素体两相组织,其中较少相基体的含量一般大于15%,有磁性,可通过冷加工使其强化的不锈钢,329是典型的双相不锈钢。与奥氏体不锈钢相比,双相钢强度高,耐晶间腐蚀和耐氯化物应力腐蚀及点腐蚀能力均有明显提高。

5、沉淀硬化型不锈钢。

基体为奥氏体或马氏体组织,并能通过沉淀硬化处理使其硬化的不锈钢。美国钢铁协会以600系列的数字标示,如630,即17-4PH。

一般来说,除合金外,奥氏体不锈钢的耐腐蚀性是比较优异的,在腐蚀性较低的环境中,可以采用铁素体不锈钢,在轻度腐蚀性环境中,若要求材料具有高强度或高硬度,可以采用马氏体不锈钢和沉淀硬化不锈钢。

上网给你复制了一段话,你看看吧。

楼主:
那有磁就非304?唉,不深究了,心理安慰
修好卡位

网友:
不知道出于啥目的,这类食品的东西,我觉得还是买新的好点,质量应该有保障,这种二手的,我家储藏间的铁皮柜用的二手的,在公司用的那个笔记本电脑是二手的,别的不太喜欢用二手,

网友(2020-07-23):
这里电水壶很容易出问题的,还是买大牌子算了:Strive::Str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