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渣渣卓比车充不要扔 改造一下更好用

楼主(2020-04-27):
几年前买卓比车充时卖家发来的赝品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28370
电流很小 也就1安

前几天找东西时发现了它

懒得查参数了 反正电流太小 渣渣

找出一个3R33 发现居然可以放进去!

那就改造一下吧!

洞洞板剪一块 替换原先的纸板PCB

把正负极的五金件焊接上

空位上正好塞输入滤波电容

3R33剪腿 焊接电阻 输出电压直接设定成5伏

剩下的就是各种接线 无技巧

输出USB板上带指示灯

焊接完塞进壳子

垫绝缘板 防止短路

装好外壳

上电 灯亮起 没炸!

下面是测试 看图

最大电流能到近5安

好了 完活

上岗就业!

楼主:
手机发帖有些图片方向不对 凑活看吧

网友A:
发热怎么样啊?花钱买个外壳

网友:
有电就可以嘚嘚瑟瑟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怎么样啊?花钱买个外壳

平常用最大也就2安电流 发热很小

网友B:
还好我买的是正品的,据说电流5A没问题,实际充苹果电流在1.4A左右,估计板端有2A。

网友C:
3R33安全电流在3A吧,没记错的话。所以最好屏蔽一个U口,一但有人不知道全插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怎么样啊?花钱买个外壳

忘说了 这个是退款不退货的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我买的是正品的,据说电流5A没问题,实际充苹果电流在1.4A左右,估计板端有2A。 ...

正品买了4个 陆续送给朋友用了 据说最大电流有人测到了近10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3R33安全电流在3A吧,没记错的话。所以最好屏蔽一个U口,一但有人不知道全插满。。。。。。。 ...

这是自己用的 不会插满的

网友:
我当时淘车充的时候,也买到几个便宜货,没法用,丢了。。。感觉可以留到,壳子利用下

网友:
这是买椟还珠的节奏呀

网友:
考虑一下下游手机的感受

网友:
果然是够渣,改完强不少~

网友:
来晚了,后排不敢吭声

网友:
试过几个车充,发现手机充电时候对收音机干扰很大。不知怎么改进。

网友:
天啊,5A这么大的电流,什么手机杠得住?如果没有快充功能,2A足够用了。

网友:
都没有炸,让我们看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