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制尖头盖帽电池片18650平改尖

楼主(2020-04-27):
下单了一个vavolo台灯消耗一下囤积的18650。

全是这种平头的,自己加个尖头吧。

所需主料:镀镍片,模具:合适的垫片和柱体,工具:榔头,点焊机

4.9mm的钻头造个凹坑

效果

敲平

修剪

点焊上

效果不错

网友:
直接焊锡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A:
有点焊机就是方便电动轮椅屯下来50多节动力电池需要这样的改造,一直没下手点焊机,用的不多

网友:
有点焊机就是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焊机就是方便电动轮椅屯下来50多节动力电池需要这样的改造,一直没下手点焊机,用的不多 ...

淘宝有磷酸铁锂做的点焊机,也就一百块钱,比自己拆微波炉做还便宜,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
尖头下面是不是加个铜柱,防止压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磷酸铁锂做的点焊机,也就一百块钱,比自己拆微波炉做还便宜,用起来还不错 ...

看大家使用效果还是多张毛爷爷上超级电容的

网友:
这得啪啪啪好多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大家使用效果还是多张毛爷爷上超级电容的

那个可以啊,我用汽车启动电源带也没问题的

网友:
有点儿费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大家使用效果还是多张毛爷爷上超级电容的

铁锂电压太低,动力三元在4v以上可能还好,主要那些线什么都细,电流小,效果难说!这东西就是看用料的!变压器的问题在于最小脉冲不如电容,但调好了一样用

网友:
其实拆个废旧电池上面的奶嘴点焊上去更好

网友:
好主意好办法

网友:
一坨焊锡的事,楼主是来秀点焊机的

网友:
显摆的点焊机呢

网友:
焊锡温度高,还是点焊机靠谱

网友:
直接往电池盒正极片上点点焊锡,比改电池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