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70D测电容显示DISC什么意思呢?】

楼主(2020-04-27):
用胜利70D测一33000uf的电容,显示DISC,是什么意思呢?10几个都是这样,电容完蛋了?
测试10000uf和47000uf的都正常。

网友:
让你跳舞呢。

楼主:
呃,跳了一段,还是不行。

网友A:
Discontinue,测试中止

网友:
DISC是光盘、碟的意思,所以这里是雅蔑蝶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continue,测试中止

哦,原来如此。谢谢。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
没有超量程,47000的都能测。测33000的报disc。

网友:
擦,你们能不能正经点。
显示disc, 是disCharge,正在放电。
如果电容上面带电,电压过高,电容档需要先放电再测量。
过一会放完电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