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实际验证一下8266的pwm

楼主(2020-04-27):
有的文章说8266的pwm只有1000hz以下,有的说是最高到40Khz
那么时间上是什么情况呢?

在arduino环境下

默认是大约1khz的输出pwm

很低的占比时

宽度大约10us,大约占比1%

这是改了频率后的

100us,这时pwm频率是100hz,可能

100hz

10khz也可以,看来后者说的对

30khz,这个示波器不行,这个频率就到了勉强的程度

看来是能到40khz的

网友A:
我想详细了解一下你这个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详细了解一下你这个示波器。

没啥意思,探头没多久就坏了,现在将就着用呢,好像拆不开,不能修

网友B:
自己测过才知道,这河水不像马说的那样浅,也不像松松鼠说的那样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测过才知道,这河水不像马说的那样浅,也不像松松鼠说的那样深。

哈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啥意思,探头没多久就坏了,现在将就着用呢,好像拆不开,不能修

探头要在切换开关靠后位置环切一刀,然后前后就分离了,里面是一个铁管,可以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头要在切换开关靠后位置环切一刀,然后前后就分离了,里面是一个铁管,可以打开的 ...

是吗,拨动开关,切换衰减的那个接触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测过才知道,这河水不像马说的那样浅,也不像松松鼠说的那样深。

厉害,一语中的,简洁明了

网友(2021-07-23):
arduino里8266用analog简易输出PWM信号的时候限制是100Hz-60KHz,足够大部分情况用了。

网友:
ESP32不知道PWM可以达到多少频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