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H开卡求助

楼主(2020-04-27):
就贴了一颗29F1T08EMHAF,为什么开卡还是显示B16 B17 混贴了
颗粒问题?

楼主:
已经重新焊了不下3次,应该不是焊接问题

网友:
这是58xt忽略等级的设置方法,你照葫芦画瓢改下试试。

楼主:
[CONTROLLER]
ICVersion=SM2258AA

[FUNCTION]
UseBetaDataBase=0
ENABLEDEBUGMODE=1
ENABLESAVEFILEFORLINUXTOOL=1
ENOPTIONINTERNALINTERLEAVE=1

[OPTION]
ENABLEPATAPASSTHROUGHUDMA=0
ShowForceDramECC=1
ENABLEAUTOTEST=0
ShowNoRAIDISP=1
ShowOutputDriveStrength=1
CheckFlashIdCount=5
ShowSataSignalAdjustment=1
ShowMaxTemperature54Option=1
B16=1
EnBypassCheckB16A=1

[INITIAL]
LISTNO=512GB
ISLOADCONFIGAS=0
LOADCONFIGASFILENAMEPATH=
LOADCONFIGASFILENAMETITLE=

已经这样打上去了,好像选项没有出现,还是我眼大,再找一下

楼主:
尝试过了,只有2258XT的工具改了可以出现,2258H的软件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尝试过了,只有2258XT的工具改了可以出现,2258H的软件不行

好吧,目前我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等大神来吧,或者拆了做U盘吧。

同一个颗粒内部,怎么还会出现不同等级的晶圆呢?

难道是小厂二封的颗粒?

网友:
颗粒等级不同 这个需要改 但是好像2258XT是可以的  2258H没试过 还有2258H支持B16A B17A的固件放出来了么  这个颗粒最好还是贴2258XT 2263XT吧 毕竟固件优化的很好 速度也很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CONTROLLER]
ICVersion=SM2258AA

信了量产吧翻车死全家,EnBypassCheckB16A=1 这个项目我也没找到,正确的是DoNotCheckB16Mix=0改成DoNotCheckB16Mix=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了量产吧翻车死全家,EnBypassCheckB16A=1 这个项目我也没找到,正确的是DoNotCheckB16Mix=0改成DoNotC ...

好的,我试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了量产吧翻车死全家,EnBypassCheckB16A=1 这个项目我也没找到,正确的是DoNotCheckB16Mix=0改成DoNotC ...

2258xt那样改确实是可以的,之前我遇到了,就是这样解决的。不过这是2258h方法可能不通用

楼主:
已经可以了,用8楼的方法开成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