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战神Z7M-CT7GS拆机清灰

楼主(2020-04-27):
帮同事的孩子笔记本清一下灰,说是一会儿就高温风扇狂转

这D壳,要散热也不能不防灰尘和水吧

先测试一下,还发现一个不好的地方。触摸板的左上角图示有手指的位置,双击会有指示灯亮起触摸板关闭,但这个角就没了触摸。就不能系统控制中关闭或加个硬件按钮

对应配置,机器也算轻薄。反映说:放电脑包后急刹车在车内摔一下后不开机返厂修。

硅脂很新鲜

也就只能清清灰,还嫌风扇响只能是换新的了

返厂修得不精细,排线上有拽伤的痕迹

网友:
这设计有点粗狂。

网友:
都在家上课,孩子配上这机器,都是战神了

网友:
返厂修,都不顺便清一下灰

网友:
南桥没有散热?

网友(2021-02-15):
现在的笔记本电脑清灰方便好多了,不像我那台老机子,几乎要全拆了才能看到风扇和导热管

网友(2022-03-14):
请问一下同型号机子在充电口那边有一张贴着的锡纸,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