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加Sandisk颗粒开卡后速度异常,求大佬解决??

楼主(2020-04-27):
2246xt加Sandisk,512Gbit,SDYNQGDRM-064GUL开卡后速度异常

楼主:
应该是闪迪的拆机片 并非黑片

网友A:
很简单的问题,你插在usb2.0的口上了。
如果是在usb3.0的口上,那可能是接口供电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问题,你插在usb2.0的口上了。
如果是在usb3.0的口上,那可能是接口供电有问题。 ...

果然是usb3.0接口供电不足问题,用到usb3.2接口上速度就正常了!

网友:
闪迪的固件是不太正常 虽然在SATA上速度很快 但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