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鼠标M585,M590滚轮侧后方微动作用

楼主(2020-04-27):
请教大神,如上图,红箭头位置的那个微动,是对应外壳上哪个按键?琢磨半天,没搞懂。

网友:
就是中间那个圆的,切换1.2的

网友:
二楼说的应该是对的,你看鼠标拆开上盖的里面,1,2旁按键应该有塑料支架把力传到主板按键的那个位置

楼主:
哦,原以为滚轮正后方的黄键,是那个切换1,2的功能键。
现在看来,黄键应该是滚轮阻尼大小的切换键吧?

网友A:
看上盖,按一下中间那个圆点“连接方式选择按钮”,再看看上盖里的那个在动~~1亮是2.4G,2亮是蓝牙

网友:
罗技鼠标还是不错的,虽然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盖,按一下中间那个圆点“连接方式选择按钮”,再看看上盖里的那个在动~~1亮是2.4G,2亮是蓝牙
...

谢谢,兄弟指点。清楚了。

网友:
滚轮可以左右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