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使用淘汰的迷你手机充电器让老爸旧电动剃须刀复活

楼主(2020-04-27):
前不久在马云宝上淘了一块带数显的剃须刀线路板,就想着把老爸之前充不了电的杂牌电动剃须刀修修。晚上下班吃完饭就开干,把老爸的电动剃须刀拆开,数显剃须刀板太大了,根本放不下,想着只能在现有的主板上改造了。检查了一下剃须刀旧主板,发现里面的限流电阻R1烧了,主板给烧黑了,我就想先用另一个电阻替换一下试试,装好插上220V的交流电,只听扑的一声,机子里面冒出一股烟,然后充电的红灯就不亮了,我估计烧了限流电阻,拆开一看果然是这样,估计是变压器坏了,不然不可能换一个电阻一下就烧了,只能另外想办法了。后来上网度娘了一下资料,发现很多网友说用锂电充电板可以用来修,不过老爸这个电动剃须刀是一节1.2V的充电电池,马达估计都是1.2V-1.5V的电压(当然现在多数用两节1.2V的充电电池串联来给马达供电),如果用锂电充电板输出是5V的电压,和1.2V电压相差3.8V,肯定得想办法降压才行,继续饿补知识,有些网友说可以用两个二极管串联降压,然后还有的网友说可以用AMS1117降压,于是又在马云宝上找了一家卖AMS1117降压板(从5V降到1.2V)的店下单第二天降压板就到了,于是把原来坏掉的剃须刀电路板上的电子元件都拆了,只保留电路板上的滑动开关触片,然后找了一块锂电充电板,用一块3.7V 锂电池连上充电板的BAT正负端,然后从充电板上引线出来连上AMS1117降压板上,再从降压板上输出端引线连到原来坏的剃须刀板的充电电池焊脚位上,马达还是按原来的接法焊线,插上手机充电器和充电线到锂电充电板的MICRO USB母头上,拨上剃须刀的开关,马达转了,看来这个想法没问题,但是装的时候出问题了,锂电充电板太大,剃须刀空间太小了,装不下,只能另想办法了。后来无意中翻出一个淘汰的手机迷你充电器,赶紧把手机充电器里面的小板拆出来,把插头焊掉,换上原来剃须刀的两针插头,然后考虑把原来坏的剃须刀板拆掉元件的地方用剪刀剪掉,留出空间放迷你充电器板,把各种板和线理顺,把原来1.2V的充电电池还是焊在原来坏的剃须刀板上,把马达的线也焊在剃须刀板上,装好,插上原配220V的两孔充电线,充了一晚上电,第二天试了一下,可以用了,只是因为原来的1.2V充电电池用久了,估计老化了,转了一会就停了,得想办法找节1.2V的充电电池焊上就复活了。第一次在论坛上发贴,又是电子小白,所以很多地方可能考虑不周,欢迎大家指正。另改造的图暂时没有,等下班回家再拍了后续上传。

网友A:
换个14500锂电池上去,立马变神器

网友A:
我改了三个类似的剃须刀都很好用,尤其是博瑞那个1.2伏电池的双刀头剃须刀,换锂电池提升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14500锂电池上去,立马变神器

14500锂电池接到手机充电器不好放,接线也是问题,而且容量也才600毫安,和1.2V的充电电池差不多,还没有1.2V的电池耐久。主要是不想改动太多,嫌麻烦。就在现有的材料上改装就可以了。下步准备换个飞利浦的汤浅1.2V的充电电池上去,用个几年应该没问题了。多谢回复!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了三个类似的剃须刀都很好用,尤其是博瑞那个1.2伏电池的双刀头剃须刀,换锂电池提升很大 ...

我老爸这个是三刀头的老旧的杂牌电动剃须刀,前两天还帮他修好一个飞科FS861双刀头的电动剃须刀,也是充不进电了,,后来干脆充电灯也不亮了,拆开看了一下,原来是充电插头的线焊脚断了,重新焊上,可以充电,但是充一晚上,剃一次就不能用了,然后就拆了一个飞利浦的汤浅充电电池给他换上了,现在满血复活了。估计再战两年没问题。哈哈。。。。。折腾就是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了三个类似的剃须刀都很好用,尤其是博瑞那个1.2伏电池的双刀头剃须刀,换锂电池提升很大 ...

你怎么改的能说说吗?有图片吗?

网友B:
锂电直接换1.2V的电池电机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直接换1.2V的电池电机能行吗。

肯定不行的,锂电需要把电压降到1.2V才能给1.2V的马达用。看我的贴子上有AMS1117降压板可以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14500锂电池上去,立马变神器

我也有这个打算,就是把我的飞利浦HQ912电动剃须刀改成14500锂电池供电的,应该马力会大一些,在贴子上说到我之前买了1.2V,1.5V,3.3V三种AMS1117降压板,改造飞利浦的打算用1.5V的降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