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坏的吉利远景后视镜总成

楼主(2020-04-27):
坏了的吉利远景右边后视镜,换了新的,尾箱里的就拿出来不要了,我就简单拆开看看,最后有两个电机,后视镜片,转向灯条,我就要了LED灯条,其它的给同事了。LED灯珠怎么样?接12V的电应该可以玩下。

网友:
这个灯条实在一般,好像5050灯珠,还是电阻降压。

网友:
南宁纯电动

网友:
电机值得折腾

网友:
这做工也太寒酸了

网友:
碰碰后的产物??

网友:
看上去应该是指示灯装饰等,段时间用的,无所谓恒流源和限流电阻,结构上应该比恒流源简单故障点少。

网友:
里面还有这么多触点呀

网友:
这个貌似暖光的灯珠

网友:
好像亮度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