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ONY S84可变电容拆解了

楼主(2020-04-27):
换可变电容后机子还是查不到毛病。今天把这可变拆解娱乐一下。可变本来是好的。

网友A:
,看着好像做工不错,能问问是什么上面用的吗,能还原吗?

网友B:
我的机子还好,基本没问题,就是频率个实际台位置有点对不上,也能得调了。

低音太多,把C26换成0.1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子还好,基本没问题,就是频率个实际台位置有点对不上,也能得调了。

低音太多,把C26换成0.1好多了 ...

这机子确实是不错的。现在只能听8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好像做工不错,能问问是什么上面用的吗,能还原吗? ...

索尼收音机上用的

网友:
不知还能不能组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