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XBOX360S主机控制板常用故障

楼主(2020-04-27):
感谢maya2000的贴子 详见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69130
我的一台XBOX360S  很久不用,无法开机了。看到楼主的贴子后,发现与我的一样,就查看了相同部位,果然发现有轻度焦痕,拆下电容一看,连焊盘都烧焦了。更换了一个旧电脑主板上的贴片电容后,问题解决。现怀疑是XBOX360S通病,是主机常时间待机的检测电流造成的。

下图为xbox360S主机板,看下型号

网友:
微软真的不适合做硬件,同样的配置,sony就能做到又小又薄,还能内置电源,微软就傻大黑粗,电源还得外置,还不能拔插硬盘

网友(2024-08-22):
我的机器是2009年的,昨天开不了机了,一拆开发现是电容漏液了,换了一个就可以了。查了下都是通病,微软的东西质量还是差了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