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山寨外观但性能不虚的1A USB充电器,不是换壳洋垃圾,顺便跑了电路

楼主(2020-04-27):
这个电源是大妈唱戏机配的,开始估计充电器挂了,结果测性能倒是挺好的

典型的山寨外形

带灯

U口

底部铭牌
这种外形的渣货充电器通常只有不到500mA

测试一下
电子负载都吃了好久的灰了

电流1A时,电压还相当坚挺

最大可到1.1A

换工作电压更低的USB测试仪
继续减小负载电阻,电流恒定,电压降低,进入保护状态

拆了看

输入连接片和保险电阻

分立全桥

高压电容,容量倒是不大

开始还以为是常州华威的电解经坛友提醒,标记仿得太像了

开关管是TO126的13003,没厂家标,虽然是MJE,但应该是国产的
渣渣货通常都用TO-92的13001

变压器初级RCD吸波网路

楼下继续

楼主:
变压器,看尺寸是E10的

低压侧的整流二极管、电容和LED

还带了光耦的反馈电路

U口一般

板子焊接面

高压侧的贴片元件

低压侧的

最后汇总的电路图

这个带限流RCC电路的充电器,比常见的渣货好一点,起码没虚标哈

网友A:
非要分等级的话,这档次还在垃圾货边缘;先不说纹波什么的,就效率,谐波污染之类的完全不在制造指标中;除了便宜一无是处。

现在各种国产电源IC发展的比较蓬勃,这些IC设计都考虑效率,EMI,纹波,过热,过载保护等等,才算基本合格。

网友B:
虽然看不懂 但是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C:
做工其实也很一般,用料一样很一般

网友:
垃圾充电头,电木电路板,发热原件周围很容易碳化

网友D:
电容不是华威的。华威的标识是CHANG,楼主拆的这个是CHONGX,应该是华宏。品质要差不少
类似的电源我也有一个,应该是很多年前买移动电源送的,用倒是可以用,但变压器的啸叫声很大。隔着老远都能听到。

网友:
这类RCC电源无论是否有光耦,都属于垃圾充电头系列。

网友:
能有这么大电流,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要分等级的话,这档次还在垃圾货边缘;先不说纹波什么的,就效率,谐波污染之类的完全不在制造指标中;除 ...

说得是,比一般渣货好一点,是没芯片的设计完善

网友:
没有想到这个带载能力还是不错的!

网友:
充电器确实比常见的山寨好一点点,带载能力做到了5V1A,但纹波和初次级绝缘还是达不到正品水准的,不适合充手机等数码产品,可以拿来充充电宝或者带小夜灯用用

网友:
鸡肋的东西,用来充手机是不敢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不是华威的。华威的标识是CHANG,楼主拆的这个是CHONGX,应该是华宏。品质要差不少
类似的电源我也有一 ...

听你一说,竟然真不是华威的商标
看来偶老眼昏花了,但这家的标记和华威的真像(只多个细细的X),有假冒嫌疑!!!                                                   冒牌?.jpg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你一说,竟然真不是华威的商标
看来偶老眼昏花了,但这家的标记和华威的真像(只多个细细的X),有假冒 ...

不只是多一个X,中间的字母也不同,一个是o,一个是a

chang华威 cheng承兴 chongx华宏 的商标都是这一个模子的,
不过看情况,应该是承兴最开始用这种商标

网友:
估计是空载有温度,需要内置假负载电阻,避免击穿低压侧电容二极管等。不过可以改成小夜灯恒流源。

网友:
把与光耦连接的稳压管换成431,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看不懂 但是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哈哈哈,欢迎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

网友:
小弟前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其实也很一般,用料一样很一般

好吧,山寨外壳山寨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