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3块追随者gps换壳加电池

楼主(2020-04-27):
前几年200多软妹币被淘宝坑了个韩松品牌所谓终身免费的gps,用了4年左右厂家跑路,平台也没了,找不到合适的平台服务商接手,这玩意儿就彻底废了。这个gps内置电池,外壳防水,有强磁吸附,其实用起来还是可以的

外观大概就这样,正面是半透明的

充电有个底座,接触式充电,防水

里面有一块电池,已经换过一回,3500ma实际有点缩水

原来的电路板,虽说是免流量免平台费,但实际上里面还是查的一张sim卡,最多就是商家不跑路的前提下给免费每年续费而已,终身免费就是个噱头,用4年都该谢天谢地了。像这个追随者,也最好按年来买。

4056充电保护输出一体板,拆掉usb头

把充电板和电池组合起来,输入还是用外壳的触点。白色的原片是强磁体,吸力挺大,粘车上不容易掉下来。

追随者的gsm天线探针去掉,焊一根线,直接跟外壳上的天线连上

外壳的gsm天线

初步合体,把追随者用热胶固定在外壳上,gps天线和指示灯超上,充电板用热缩管包一下,指示灯的位置挖个小口子,粘在gps板的旁边。

合上盖子,不错,严丝合缝,充电正常

充了3100,还没满,估计容量在3000左右
实际上里面还有一点空间,可以再换大一点的电池进去,下次再说

gsm信号正常,gps信号搜索中。

改之前没想到要拍照,所以图片不太完整,改的方式完全是按论坛的套路来的。供大家参考。

网友A:
话说这玩意现在还能干啥????手机不是代替了

网友:
这GPS信号接收还是很不错的,我直接放在驾驶舱,大灯后面,定位仍然很迅速,实际上面左右都被金属包围。

网友:
我使用了一个10000mA的充电宝,把GPS和充电宝叠在一起,用导线把电源部分连接好,只要充电宝有电,GPS就在工作,使用时间很长;充电宝平时可以看到是否满电,没有电了,拿回家充满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玩意现在还能干啥????手机不是代替了

总不可能长期绑一台手机在电动车上面。

网友C:
这个东西的确不错,我收了三个,唯一的缺点就是设计的电压阈值太高了,如果用锂电,低于3.5V就工作不稳定,不断重启,然后耗电进一步加剧。  所以我一年前改锂电实验过后,果断拆除锂电,直接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不可能长期绑一台手机在电动车上面。

你还可以把它贴在邻居车的底盘上,自行体会,我没暗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的确不错,我收了三个,唯一的缺点就是设计的电压阈值太高了,如果用锂电,低于3.5V就工作不稳定, ...

不知道把电池正极那个二极管短接会不会好点

网友:
我去年买的今年还有两个月到期,不知道优惠还会持续多久,要不要提前买

网友:
用了红包,三块多钱掳了一个,加了7500mah锂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把电池正极那个二极管短接会不会好点

你试试,反正3.5V的阀值,太高了,如果3V就很好了。 3.5V的时候,锂电里面还有六七成的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