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闲着没事,手里有几个·闲置的变压器,做了三个简易电源。

楼主(2020-04-27):
小电源是0~20V、1.5A的,鼓捣小收音机够用了。

网友:
呀,铆钉。想看看啥效果?

网友A:
原电路过流保护电流值是2A,你的电源额定电流使1.5A,可改变R1电阻值,来改变限流保护值。

网友B:
给楼主点赞,做得真漂亮哈哈,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铆钉工艺啊

网友C:
银色铆钉是铝的吧,能上锡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点赞,做得真漂亮哈哈,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铆钉工艺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电路过流保护电流值是2A,你的电源额定电流使1.5A,可改变R1电阻值,来改变限流保护值。 ...

我的变压器输出电流小,想大也大不了,负载短路就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银色铆钉是铝的吧,能上锡麽

银色的是铜镀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做的漂亮。。。。

谢谢,原来好多朋友都铆钉板的。

网友:
铆钉板有点意思

网友:
这手艺都快失传了

网友E:
你用么软件画的pcb啊?

网友:
不错,挺漂亮!用来充电池也很方便

网友F:
话说捣鼓收音机还是用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话说捣鼓收音机还是用电池吧…

是的,收音机用电池是最好的。我都是正常收听用电池,收音机有故障修理的时候用稳压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么软件画的pcb啊?

我用的是笨办法,先用99se画好图纸,在用Sprint-Layout 6.0 抄一下板然后热转印。用Sprint-Layout 6.0抄一下板是打印时出图特方便。

网友:
好东西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
楼主的帖使我想起过去,我的第一台超外差式收音机用的就是铆钉板,市售铆钉太大,自己做铆钉,用针当轴心,薄钢皮剪成条形,用尖嘴钳卷成筒,装在绝缘板上,用小冲子二头扩一下,再用小鎚敲平,也能凑合。十几年后才有洞洞板,感到十分方便,后来什么光感,热转移技术就更加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