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帽修复 IBM的指点杆

楼主(2020-04-27):
前些天得了一个老的IBM T42本子,发现小红点掉了,找了个得力的红水笔,裁切一下长度,再十字切,整点胶粘上,效果非常好(笔帽头先用砂纸打毛,增大摩擦力)

网友:
应该上成品图……

网友:
用刀片放煤气灶上加热,趁热先切短圆筒,根部留5mm左右,再加热刀片后做十字切,烫掉如图大概1mm的宽度的筒壁,

手感凑活,略滑,还是建议入原版

楼主:
昨天没回家,今天回去发成品图,
十字切后需要用胶粘的,不然套上去容易掉,一开始,准备打火机加热融化后趁热套上去的,笔帽是圆孔,指点杆上是方头,不能很好的配合,所以还是粘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