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数显PPR管热熔器,改造成灯珠拆装焊接工具

楼主(2020-04-27):
老早以前就修上了这个恒温加热器,一直放在角落里吃灰,直到最近捡到了一捆日光灯LED灯条才想起来,这个温控器控制电饭锅的加热片,拆个灯珠应该没问题

外观,电源线是后加的

三位LED数码显示,3个调节键,两个工作指示灯

名牌:控制温度20-290度功率800w

双层PCB,全部为分立元件,供电电源是个变压器

PCB板背面,数码显示板是 另一块小板

HA17358运放板

1.5W的电源变压器

单片机HT46R48E并设计有IC座

单片机资料

12v继电器,本电路设计成继电器控制可控硅

后更换的BAT200-600C,缺口是因为元件管脚短固定螺丝上不上,原件为BCR-16PM(16A400v)

L7805

4个S9012

晶振边上的3个可爱的电容

温敏电阻:常温1.4欧,100度=4欧

当时还贴了个贴14-4-27

还有元件清单

AD画的电路图

改造用的电饭锅保温片,能有40-50W吧

做了个支架,简单固定了一下

附:捡到的灯条

1.2米玻璃管的,处理起来有点麻烦

38串2并,从中间断开了一条变成了2条

能点亮的灯条只有1/4不到,看来都是损坏不亮的灯条

整条16W的功率(l两并)

还印有飞利浦的标志

超简单的横流电路,三极管为13003,印有94v字样,应该为输出电压

温度设置250度能化锡拆下灯珠。

------END------

网友:
密密麻麻的灯管......

网友A:
老牛掰了,这么多灯珠得拆到猴年马月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牛掰了,这么多灯珠得拆到猴年马月啊

最牛掰的是敲了多少玻璃管啊,还得清理灯条背面的704:lo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牛掰的是敲了多少玻璃管啊,还得清理灯条背面的704

确实看到了好多碎玻璃片,想想都累哈哈

网友C:
玻纤板的灯条,寿命不长啊。

网友:
这个先进了,我用PID控制器接了个热熔器,不过一直吃灰,偶尔拆灯珠用恒温PTC板足以,小巧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牛掰的是敲了多少玻璃管啊,还得清理灯条背面的704

捡到这些灯条的时候都已经敲碎了,可能要送给收废品的,人家不要,没有铜也没有铁铝,后被扔掉的。清理灯条后面粘的玻璃的重量的确赶上灯条本身的重量了。感觉灯条不是704胶粘在玻璃管内部的,貌似双面胶类似的东西,16W的热量借助玻璃管就散发出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捡到这些灯条的时候都已经敲碎了,可能要送给收废品的,人家不要,没有铜也没有铁铝,后被扔掉的。清理灯 ...

大部分都是玻纤板的灯条,有些用704粘有些用双面胶,FSL的灯条是软的那种,点亮后觉得玻璃管比杂牌那些热一点,应该是导热性好点,功率计测量的功率都差不多。

网友:
50w小了点,对付长条型可以,圆盘型吃力么?
拆几十条,多了占地,除非是地主

网友D:
大发热盘拆才快,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玻纤板的灯条,寿命不长啊。

恒流电源也很简单,为了降低成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发热盘拆才快,效果好

赞同,不过小的发热版也有好处,升温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