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万物皆可盘!自己动手拆修车库电动卷帘门

楼主(2020-04-27):
上周不是自己把车拆了修发电机么?第二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关车库门,看着车库门动了,扭头就走了。结果走到半路听到咔的一声响。。。感觉不对。回头看看车库门,关着的,但是感觉是车库里的声儿。
再用遥控器开门,打不开了。门只向上动一点点就不动了。于是再关门,再开,用手抬着车库门,费了好大劲,这才一点一点升上去。
门开了以后我以为吊着车库门的钢丝又断了呢(以前断过一次)
在里面关上门一看,原来是车库门上面的扭力簧断了。。。
晕了,这弹簧看着至少有半米长,和小胳膊差不多一样粗了!这都能断!

太晚了,没时间折腾,只好回家睡觉先。。。
回家上网搜这个扭力簧,果然不便宜啊!
120一根还不包邮!

第二天上午,找车库门上的小广告打电话问修车库门的。
问了三家,两家要价280,一家要价300。看来手工费也要小两百了!
贫穷限制了我的消费能力,但是创造了我的动手能力!说真的,给我足够顺手的工具,飞机航母我都敢拆!
大致看了下车库门的结构,决定自己动手!
踩梯子上去以后发现链条盒一头开口了。动了下遥控器,门向上升的时候会把链条盒往下拉,门向下降的时候会把这个位置往上顶。
时间长了,根部这个固定的位置就给扯开了。典型的金属疲劳。

首先得把这断了的弹簧拆下来。
弹簧一头通过一个卡子和螺丝固定在转轴(铁管)上。得先把这头松开。

弹簧另一头固定在一个支架上,为了拆卸方便,只好把支架整个从墙上拆下来。

拆完固定弹簧的东西,还得把两边的钢丝盘拆了。

钢丝盘也是通过两颗螺丝固定在转轴(铁管)上。

然后拆固定滑道的拉筋。

本来打算把固定转轴一边的支架拆下来,然后把弹簧抽出来。
后来发现这么拆有点麻烦。两头的钢丝盘都松开,把转轴推到一边就可以从支架上拆下来。

拆下来的弹簧(扭力簧)

看断口位置这玩意很脆啊!

直径5.5mm,长度650mm。

中间的支架。里面有个轴承。用手转一下很涩的。
于是WD40斥候,喷完转几圈,顺畅了。过一会再滴点齿轮油进去。

好吧,弹簧这么贵,想个馊主意吧。
去朋友工厂,找人用焊机把弹簧焊上了。断开的位置左右多焊一圈。
焊的时候要快,而且还要浇废机油降温。

焊完弹簧回来开始组装。先在地上把中间的支架和弹簧装好。

然后依次装回去。装钢丝盘的时候发现两边的支架轴承也不怎么顺溜。
WD40斥候~~~

装回去的弹簧。

弹簧装回去以后需要重新给弹簧上劲儿。
这弹簧的作用就是通过反向的扭力来抵消车库门门板的重量。
固定弹簧卡具上有很多这样的小孔,这个就是用来给弹簧上劲儿的。
之前车库门换钢丝的时候看修车库门的人这样弄的。

事先准备好的两根螺纹钢,和那孔直径基本一样。

把螺纹钢插进去,然后向上转。

转过第二个孔的时候把第二跟螺纹钢再插进去。
这样就算松开手,螺纹钢也会顶在墙上顶住弹簧不松。

感觉弹簧上劲儿差不多了以后,重新调整两边的钢丝。

因为两边的钢丝盘都松开了,所以要重新把钢丝调成两边一样长度,然后固定钢丝盘。
两边钢丝如果不一样长的话,开关门的时候门会偏重,倾斜。

调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麻烦啊!力气小,钢丝盘上的钢丝拽不紧。
调了好几次都是一边松一边紧。。。
这可郁闷死了!眼看大功告成啊!

可能是方法不对?还是因为我力气小?
不行,我得想个别的办法。先把车库门开起来一点点,然后找块木板放在钢丝比较松的这边。
然后关门,钢丝比较松的一边就落在这木板上垫高了。
这时候再上去盘钢丝,固定钢丝盘。试了几次,调整车库门垫起来的高度就可以完美的把两边的钢丝调好!

试了几次,车库门开关自如!开心啊!
然后又想到链条盒这边还开缝呢,得赶紧处理下啊!不然说不定哪天把链条盒拽断了。。。

又开车去朋友工厂里,要了两段30的角铁,然后借了个焊工回来。
一阵火花四溅。。。

这位置算是加固好了。两边用30角铁扣边,上下搭焊应该是很结实了。

折腾完以后给车库门所有活动位置重新润滑。毕竟这么多年都没保养过这玩意。。。
调整门上下限位的时候,咔!弹簧又断了!。。。。。。。
以为是没焊住呢。。。仔细一看,居然是在别的位置断了。。。
看来这弹簧真的是到寿命了。。。

看来没办法了,这钱是省不下了。。。
只好买了根新弹簧换上了。买回来的新弹簧发现方向不对。。。
买的时候没注意还有方向的问题。
不过这也难不倒我,把弹簧换个方向装在这边就好了!

end

网友:
女汉子威武!

网友:
翻板门,我家的是门板烂了!

网友:
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
MM好一番折腾,哈哈,和平区,我记住了

网友:
焊的时候要快,而且还要浇废机油降温。
跪拜lz女侠

网友:
车库还有单独的路由器,肯定是秘密基地。

网友:
废品站里经常见这东西

网友:
雪MM一番操作猛如虎,架不住弹簧偏要飞上天

网友:
让男人情何以堪啊

网友A:
路由器是干啥的?在车库里上网吗?

网友B:
再次差评!这次维修连焊工都借来了!手工维修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
小雪同学,你家的车库门全部缺黄油。
弹簧焊接,不如用u型扣锁三四个。
买盒锂基硅脂全抹上,弹簧,轴承,钢丝,滑道。

网友:
各种修理老板,想挣你的钱,比摘星星还难.................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弹簧愣是往断杵。。。弹簧不是这么接的。。需要DIY个连接件。。

网友:
贫穷限制了消费能力,但是创造了我的动手能力!说真的,给足够顺手的工具,飞机航母都敢拆!哈哈

网友:
我不信你不会焊工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是干啥的?在车库里上网吗?

路由器中继家里的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次差评!这次维修连焊工都借来了!手工维修技术有待提高!

没有焊机,也不会电焊。火花四溅的吓人,不敢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