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12A硒鼓边缘处漏粉,什么原因?

楼主(2020-04-27):
有一个比较严重,漏到打印机里面了都。如图所示的漏粉,是出粉刮板问题吗?发现很多12A的鼓都有这个问题,严重的会把鼓外层都给磨掉了。

网友:
一次性的东西,灌粉,就是这样。

网友:
废粉仓清理了吗

网友:
应该废粉仓满了吧,好多人只会加粉,不会清理废粉仓

网友:
有机硒鼓便宜,寿命就两三千张。

网友:
磁辊要换了,废粉仓要清的

网友A:
两边有两个塑料环,时间长了磨损感光鼓后就开始漏粉了,原装硒鼓可以加3-4瓶粉,20块一个的几乎不能加。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的回复,这个废粉已经清过了,就是图片位置鼓芯会有轻微的漏粉,主要想搞明白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找到根源,不也是我们的论坛精神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有两个塑料环,时间长了磨损感光鼓后就开始漏粉了,原装硒鼓可以加3-4瓶粉,20块一个的几乎不能加。 ...

这个感觉有可能,废粉已经清过了。

网友:
感觉好多打印机晒鼓都是爱漏粉,特别的老机器

网友:
磁棒塑料盖套磨损,换二个就是,几毛钱的东西。

网友:
刮板只有小概率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这种兼容鼓加个2~3次粉,都不用换啥配件直接扔就是,12A的鼓现在最便宜的19块钱,都懒得拆了修,有问题直接换新鼓,拆了碳粉脏手。

网友:
今天弄个三星的回来,发现三星原装的硒鼓也漏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