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一个新入手的LED灯

楼主(2020-04-27):
pdd红包+0.6元入手一只“高富帅”5W LED灯泡,到手即拆。

用螺丝刀翘开后面的顶帽,再沿着螺口的下边,用螺丝刀循序渐进的撬开螺口部分,拿下。

在灯板方向有一塑料片作为灯板的固定底座,胶粘在外壳上。

六个高压灯珠,一个整流桥,一个高压恒流控制芯片,两只电阻。意外的是:LED灯的基板居然是铝的!(低价LED灯极为罕见)

遗憾的是铝基板只有0.5mm厚。加点工作5分钟试试,板子温度已上升到手不可触摸的程度。由此看出,为何许多的LED灯泡寿命很短。也难怪,天天发高烧,能不烧坏吗?

高压恒流控制芯片的丝印:YZ1000AEG 67N6 2012,没查到相关资料。

将原固定灯板的塑料片去掉。

灯板背面涂上导热硅脂。

裁一段1mm厚的铝合金型材,打眼儿、固定。

偶然发现灯板上赫然印着3W的标记。

经过20多分钟的点亮,再试温度大概在50度左右。回头看看它的寿命有多长时间。

网友:
同CYT1000AEG

家用加滤波电容,改限流电阻

网友A:
不改供电 千万不要用!这种桥式电路频闪严重!瞎了。你可以用手机直接对着灯泡看视频。全是闪烁条纹!!

网友:
灯板上印着“3W-6D”,是不是“3瓦,6灯”.....

网友:
竟然真的是高富帅,噗

网友:
如果是高压灯珠效率还行,低压灯珠的话效率太低。频闪比阻容都明显,适合接车载逆变器等当地摊灯。

网友B:
这算阻容降压吗 8脚芯片做什么用?

网友:
那个编号不一定如你所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改供电 千万不要用!这种桥式电路频闪严重!瞎了。你可以用手机直接对着灯泡看视频。全是闪烁条纹!! ...

谢谢!确实是频闪严重,就像是监狱的铁窗
查阅相关资料后,在整流桥的输出并连一只1MΩ电阻和一只6.8μF/400V电容,有了明显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算阻容降压吗 8脚芯片做什么用?

CYT1000AEG 特点
输出电流可调 5mA-60mA,恒流精度可以达到±3%; 具有过温保护功能; 无 EMC 问题;芯片与 LED 共用铝基板; 线路简单,成本低廉; 封装:ESOP-8;
应用领域   球泡灯   日光灯  筒灯   吸顶灯
概述
是一款线性恒流 IC,输出电流可调,恒流精度高,应用方案简单,成本和阻容降压相当,具有过温保护功能,更安全,更可靠。

网友:
这线性恒流IC本身也发热厉害,不加散热片真撑不了多久

网友:
这种板载线性恒流芯片的方案,似乎已经取代阻容驱动成为垃圾led的标配了

网友(2021-03-31):
谢谢分享,打孔技术稍差

网友:
看此贴,从各路大侠那里学到不少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