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高路华枕形失真

楼主(2020-04-27):
请教大家  高路华29寸彩电  用的是TDA8145的枕形矫正集成块    故障现象是 行幅没有问题 但是有左右失真     (两边黑边是图像模式  不是问题  就是上下两端有失真) 调节电位器没有用    也测量了电压 用示波器测量波形  电感输入端波形 和电感输出端波形感觉不正常    地毯式查找   没有找到损坏的器件     如何维修

网友A:
调枕矫不起作用,加大行幅逆程电容试试,由小逐大,注意耐压大于2000V。看图

网友B:
大屁股??????
刷刷高压包的粉尘。

网友C:
明显行幅不够啊,这么老的机器,查查行逆程电容容量还够不够

网友D:
枕校电容c561看下吧。。。。一般这个爱坏(没有容量)

网友:
查枕校电容,这老古董电视机一般是电容没容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枕校电容c561看下吧。。。。一般这个爱坏(没有容量)

换了新的了   没有用   原来老的也是好的   基本没有失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行幅不够啊,这么老的机器,查查行逆程电容容量还够不够

行幅是够的   两边的黑边是节目信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屁股??????
刷刷高压包的粉尘。

先做的卫生     再维修的   高压包很干净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枕矫不起作用,加大行幅逆程电容试试,由小逐大,注意耐压大于2000V。看图
...

把逆程电容都拆下来量了  没有失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