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马斯特充电器如何改220V输入

楼主(2020-04-27):
如题。如图如下。

网友:
帮楼主顶上去,留记号学习

网友A:
原来是120V的?大电容耐压是多少?都没有说清楚。

网友:
好像这种低压改高压的比较棘手

网友B:
图,话均不详,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120V的?大电容耐压是多少?都没有说清楚。

大电容耐压20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话均不详,忽略

还需要什么详图?详话?能解决问题的话,尽管问。

网友C:
去了三个二极管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了三个二极管就搞定了

改成半波整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成半波整流?

有好些个开关电源不就是有个开关转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