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高路华29寸彩电枕形失真

楼主(2020-04-27):
请教大家  高路华29寸彩电  用的是TDA8145的枕形矫正集成块    故障现象是 行幅没有问题 但是有左右失真    (两边黑边是图像模式  不是问题  就是上下两端有失真) 调节电位器没有用   也测量了电压 用示波器测量波形  电感输入端波形 和电感输出端波形感觉不正常   地毯式查找   没有找到损坏的器件     如何维修   补充一下    TDA8145的电压值   1脚 1.781  伏    2脚1.786伏    3脚8.44伏     4脚  地0伏    5脚 15.74伏     6脚28.1伏 电源正     7脚  10.6伏      8脚10.6伏      两个阻尼二极管中间是17.8伏        有个疑问是    用示波器测量时候    TDA8145的2脚 没有波形   但是在 R550 15KΩ   前面有波形    7脚 也没有波形     但是在VD551. 1N4148前面有波形   (图纸上已经标注了)     还有个疑问   电源测    开关变压器14脚    经过整流后是图纸是16伏的电压   但是实际测量是25.3伏

网友:
当年这个品牌的电视机最便宜了

网友A:
电位器调节木有反应就修这个问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调节木有反应就修这个问题先

调节有反应   只是失真调不过来

网友B:
刚换S矫正电容试试,前提是确认电位器没问题的前提下,不过这个年代还修CRT的偶也是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换S矫正电容试试,前提是确认电位器没问题的前提下,不过这个年代还修CRT的偶也是醉啦 ...

矫正电容也换过了

网友:
没虚焊吗?场管那附近都重新补焊一下。之前修显示器经常有场管虚焊

网友:
这电视已经可以算是全国劳模了
电位器变值可能性最大,然后是电阻变值、电容变值、失效或漏电,要是集成块坏了就不用费劲了,配件都不好找
重点还是再查一下电位器,这种电位器过几年都可能变值,最好拆下来测

网友C:
偏转上加磁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偏转上加磁铁试试

怎么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