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虎头牌对于电动工具用润滑脂的参数定义

楼主(2020-04-27):
权当参考,基础油粘度还是挺有参考价值的,和他家的高温高速轴承脂的参数指标很接近,轴承脂的商品页也推荐可以用在电动工具上看来之前买个通用高温脂基础油粘度还是太大了,而且半合成差点意思

网友A:
SKF的润滑脂也挺好的,我的995就是加的SKF

网友B:
虎头就几种 然后换不同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虎头就几种 然后换不同的名字

我也这么觉得,参数差距不大,颜色也几乎一致,纯粹就消费市场把一款细分到各种类别里好提量,整什么XX专用还不如有个标准型号方便选择

网友(2024-02-23):
引用 网友A:
SKF的润滑脂也挺好的,我的995就是加的SKF

斯凯孚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