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净水器的滤清器是不是该换了?

楼主(2020-04-27):
俺家的净水器用了一年了,发现指示灯都快灭完了,pp,c1,c2都灭了,就剩一个ro的还有俩灯,听说是滤芯该换了,我拆开看看脏不脏,也没有专用工具,就是手拧,大家看看是不是该换了?就拍的pp,其他的手上都是泥没拍,还有发现问题有两个管子接头的地方没有卡子,我就是玩水的,一看就知道应该是出厂就没安装,是位置不好下手还是咋回事就不知道了,因为废水都装卡子了,高压出水缺两个!看来美的这牌子不咋样啊!从细节就能看出来这个品牌管控有问题,使我对这个牌子印象变差了,人家老头不是说了嘛,去一个单位就去趟厕所或者车棚子就知道这单位咋样了

网友A:
我家第一级比本三个月1换

网友B:
换吧 看起来不妙~

网友C:
都黄成这样了,早该换了。出水的那一层都黄了就不能用了。我家的每次换完之后,里面那层还是白的,只剩外面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第一级比本三个月1换

是不是说pp那个、三个月一换??我这个都一年了,去年三月买的一直到现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吧 看起来不妙~

我觉得也是,看着屎黄色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黄成这样了,早该换了。出水的那一层都黄了就不能用了。我家的每次换完之后,里面那层还是白的,只剩外面 ...

我先擦擦,过几天换一套新的,那个ro是不是还能用

网友:
早该换了 pp应该是三个月换一次 实际看使用情况

网友:
pp就跟喷绒布一样的。一次性的,换吧。

网友:
PP棉完全变色了,赶快换掉,你那边水质不行,我一年没换也没那么脏

网友:
PP棉,你这水质,4个月一换合适

你这个一年,太黄了,都黄到芯了..........

网友D:
第一级PP滤芯,变颜色有泥沙了就换。农村水质差,一两个月就要换了,都几块钱的东西,网上我直接买了一箱。第二三级,可以半年一换。RO膜可以两年一换的,如果你前边不换的及时,保护不好RO膜,就费水。城里水质好点,我一级的半年了,也就微微泛黄,不用换。

网友E:
你那儿的水质是有点差,我都用了2年啦,拿TDS监测水没问题。疫情期间实在没事干就把滤芯除RO以外都换啦,锯开PP棉,还挺干净的啊。

网友F:
我觉得,你不换,不如直接用,可能还没有这么脏.

网友:
大哥,这个一级PP棉才几元一根,你就轻快一点换吧,一个月一根一年也用不了100,脏成这样你还敢用

网友:
除了外壳不能换其他的都必须换了。估计后面几只也是比较严重的

网友:
这东西要经常换,这水质太差了,都是铁水,对身体不好,二个月拿出来看下,洗 一下,要不然二次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级PP滤芯,变颜色有泥沙了就换。农村水质差,一两个月就要换了,都几块钱的东西,网上我直接买了一箱。 ...

我的pp肯定是脏的,我的c1也脏了,c2也有点黄了,ro还剩俩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儿的水质是有点差,我都用了2年啦,拿TDS监测水没问题。疫情期间实在没事干就把滤芯除RO以外都换啦,锯 ...

我这个是不是不用锯开了,我的现在烧水壶里倒是没有水垢,是不是说明还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你不换,不如直接用,可能还没有这么脏.

啥意思?现在的水烧开了壶底没有水垢,是不是水质还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