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有没有做过FM/AM收音机的工程师,推荐一份工作给你

楼主(2020-04-27):
做过三款以上的FM/AM数字调谐收音机的全部设计的话来撩,估计现在很少人用AM了,顺便请教下AM天线的设计与调试过程。

网友A:
用DSP专用的收音机前端芯片多好
德生等收音机品牌都开始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SP专用的收音机前端芯片多好
德生等收音机品牌都开始用了

....DSP有AM吗....

网友:
现在这种环境,短波你居然还打算用磁棒天线?你要是能收到,估计只有鬼叫

网友:
DSP居然没有AM?
飞利浦的TEF方案,车机用了十几二十年了

网友B:
现在不少厂商收音机功能都是用芯片了,比如说BK的芯片,杰里芯片,中科蓝汛的,FM,AM都有对应的芯片,价格还不贵,所以现在很少会有厂商用模拟电路搭收音机

网友:
记得隔壁论坛有个宽频收音机不知道现在量产了没…

网友A:
DSP的兼容短波AM FM 单边带 全功能

网友C:
有啊,Si4735 支持很多频段,上次画了个基于4735的收音机 STM32+Si4735.调试了可以收听FM,AM ,LW 还支持SSB ,没有短波天线,随便接了一个1m的线,效果不大行只有个别台,FM 效果不错,能收到不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的兼容短波AM FM 单边带 全功能

对DSP不了解,外围复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啊,Si4735 支持很多频段,上次画了个基于4735的收音机 STM32+Si4735.调试了可以收听FM,AM ,LW 还支持SS ...

我们的目标芯片有这一系列,但还没确定哪颗。现在关键是天线不会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目标芯片有这一系列,但还没确定哪颗。现在关键是天线不会设计

外围元件比模拟的少了很多很多很多

网友:
家住居民区,mini-whip有源天线加上airspy hf+,白天干扰多,晚上好一些,短波里好多中国之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少厂商收音机功能都是用芯片了,比如说BK的芯片,杰里芯片,中科蓝汛的,FM,AM都有对应的芯片,价格 ...

没准备用模拟的,还是用全集成的,但天线是少不了的。

网友:
矿坛可能有。

网友:
DSP的年代还搞模拟的,即使效果好,效费比不好了
话说再好的SW/AM模拟机好不过JRC的船机,船机收哪个波段都是中国之声为住。直接用手机听中国之声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上矿坛问好些,那边超喜欢模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