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轻度拆解泛音割胶机

楼主(2020-04-27):
拆开清理一下灰尘,无刷电机,控制器和调速模块一体设计,清理一下灰尘,快拆结构喷点wd40保养一下。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哦

网友A:
这家伙又叫万用宝吧?

网友B:
WD40那玩意儿不能当润滑油使  保养得话你自己看着喷   有摩擦的地方千万不要喷

以前不懂  喷在自行车后车轴里  几个月轻度使用就报废了一个车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家伙又叫万用宝吧?

差不多是一个意思,不同刀头应对不同角度和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WD40那玩意儿不能当润滑油使  保养得话你自己看着喷   有摩擦的地方千万不要喷

以前不懂  喷在自行车后 ...

有几个位置有划痕,喷一点除锈

网友C:
又一次路过,羡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一次路过,羡慕一下。

欢迎校长再次路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WD40那玩意儿不能当润滑油使  保养得话你自己看着喷   有摩擦的地方千万不要喷

以前不懂  喷在自行车后 ...

10几年的捷安特一直都是wd40喷车轴,好像没有问题啊

网友E:
老乡这是又跑到海南橡胶树林里割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0几年的捷安特一直都是wd40喷车轴,好像没有问题啊

WD40刚喷完很润滑  简直完美  但是不到一周就老样子了

提醒一下  你的车轴如果要换车油千万不要清洗  保持原样直接加油也能用  一洗就废

可以百度一下
WD40形成的薄膜很脆弱  磨完以后就是金属件直接摩擦  反而丧失了润滑的效果加剧磨损

WD40一般我都是用在钥匙孔的  还有电器金手指之类的除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乡这是又跑到海南橡胶树林里割胶了?

嗯嗯,用这玩具一天能把一片林子割的流泪

网友:
原来海南割胶都是用万用宝啊 学习了

网友:
割胶都是用万用宝啊

楼主:
解释一下这是更换汽车玻璃时割掉玻璃胶的鸡鸡,不是海南的橡胶树用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WD40刚喷完很润滑  简直完美  但是不到一周就老样子了

提醒一下  你的车轴如果要换车油千万不要清洗   ...

没洗  我都是直接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解释一下这是更换汽车玻璃时割掉玻璃胶的鸡鸡,不是海南的橡胶树用的哈

没必要吧  前几天和同事去福耀换玻璃,本来以为很麻烦,没想到人家小师傅,要一根细钢丝就把坏前档玻璃直接切下来,来回拉,一会二就ok,完美得一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吧  前几天和同事去福耀换玻璃,本来以为很麻烦,没想到人家小师傅,要一根细钢丝就把坏前档玻璃直 ...

钢丝切割是传统方式,需要两人配合,割胶机是老外常用模式,单人可以作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WD40那玩意儿不能当润滑油使  保养得话你自己看着喷   有摩擦的地方千万不要喷

以前不懂  喷在自行车后 ...

WD40蒸发挺快的,但是...是不是买到了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F:
WD40蒸发挺快的,但是...是不是买到了假货。

难道真品WD40可以代替润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