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宏旺半导体帮你搞定时间管理!轻松解决SSD这几个常见问题

楼主(2020-04-27):
固态硬盘也是会坏的,一般硬盘的数据读取出错就说明了这个硬盘有问题了,但还是有很多不可见的错误,大家是发现不了的。我们如何才能知道自己的固态是不是该换了呢?怎么样才能知道固态硬盘出现问题了?该如何解决呢?宏旺半导体为大家分析。

与机械硬盘相比,SSD硬盘十分可靠。然而,没有一种存储技术是完美的。即使是最新的NVMeSSD硬盘,也可能会突然损坏或逐渐崩溃。与机械硬盘不同,固态硬盘无法发出声音警告,以提示可能出了问题。然而,虽然SSD硬盘可能已经损坏,但不一定全部丢失数据。

1. 过热

NVMeSSD硬盘虽然是新兴产品,但困扰它们最多的问题却是计算技术中最古老的问题之一:热量。即使在常规操作下,NVMeSSD硬盘也会产生引起问题的温度。”提供足够的冷却可以确保SSD硬盘不会过热,从而防止其发生故障或节流到较低的速度。

2.掉速

掉速就是SSD硬盘在工作时实际速度低于预期的一种现象,引发掉速的原因有很多,使用维护不当,或由于盘片质量差在读取过程中会有一些突发的卡顿出现,读取速度突然降低,卡顿现象存在比较普遍,即便卡顿比较严重,一般电脑还是处于“可以使用”的状态。

电脑的硬件在使用中都会老化,东西装多了,剩余容量下降,系统的流畅性就会受到影响。宏旺半导体给大家的解决方法是:检查是否正确安装了SSD,特别是固态硬盘驱动程序,再排除SATA接口松动,数据线质量等问题。

3. 固件故障

SSD固件极其复杂,很多SSD故障往往只是极端情况,仅在正常运行参数范围之外才会出现此问题。幸运的是,当出现严重的固件问题时,大多数SSD会自动进入故障保护模式。

4. 大量随机写入误使用

关于这一点,比较有争议。目前具有较低耐久性的SSD主要用于横向扩展存储或对象存储,而不能用作为大量随机写入的高速存储器。

其实,SSD最早出现微小故障通常并不明显,逐渐累积直到临界值才更容易坏掉。所以越早能发现SSD出现的微小故障,建议大家就可以越快地反应,并最大程度地减少影响。

因而,选择一款高可靠、高性能的固态硬盘也十分重要。宏旺半导体作为国产存储芯片优质提案商,专注存储行业十六年,推出的M.2 NVME SSD N800 TX系列采用M.2 NVME PCIE3.0接口,支持ECC纠错技术,优化NAND纠错性能,从而提高硬盘的可靠性和寿命,容量可达512GB。秉承“存储中国芯”的初衷,宏旺半导体将致力于推出更多的满足国产化和信息安全需求的存储产品,全面助力国产存储生态芯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