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一个华为SA1456C全千兆光猫,却无法注册IMTS服务,点解?

楼主(2020-04-27):
在网上买了一个华为SA1456C全千兆光猫,是EPON,拿回来改了双模,用逻辑ID注册成功,可以联网了,IPTV也可以用了,可是固定电话配置却无法注册下发,家里还有一个固定电话的,10块一个月,我按照旧光猫上的配置,主从和备用服务器域名和IP都改好了,电话号码和鉴权密码也填好了,IMTS还是注册不了,还有哪里要填的吗?

网友:
这去宽  带技术网问较好

网友:
打电话让电信的上来弄就好了。

网友:
填原光猫的LOID

网友:
看看有没有选错制式。 通常都是sip, 但也有是其他制式, 就算是sip, 也要选对是普通还是ims sip.
我之前用旧光猫, 电信偷偷的升了级,改了ims sip, 电话就打不了。 自己改去 ims sip就好了。

网友A:
没有用,如果局端没有你这猫的数据的话,是不会下发授权的。我也有一个,浪费了一包中华请了电信的安装人员来调试,和机房联系了,说没有这猫的资料,下发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如果局端没有你这猫的数据的话,是不会下发授权的。我也有一个,浪费了一包中华请了电信的安装人员 ...

不用下发的,只要资料填对了就好, 最简单的是把原来的猫换回去,自动下发后,把上网那部份和电话那部份的资料抄下来。 上网部份有三个。 抄好后到新猫写上去就好。 通常只要有LOID,就可以下发上网那部份,可以上网,电话填对资料就可以了。
看到楼主文笔,估计楼主是广东人,广东的都不难,不会锁住的。
我也在广东,自己换的8245C2, 华为界面,也是局端没有这猫的数据, 找朋友借一个友华924, 下发了就抄下来,放到新猫就可以了。

楼主还有问题,最好到chinaadsl.net 那里问,那里玩光猫的人很多。

网友C:
我自己换的光猫填入LOID就好了,什么都正常

网友D:
自己填写数据.慢慢搞.语音要麻烦点.坐标028.自己换过E-140W-P所有数据都是手动填写.完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填写数据.慢慢搞.语音要麻烦点.坐标028.自己换过E-140W-P所有数据都是手动填写.完全正常. ...

光猫不一样,里边的管理页面都不一样,好些名称都不一样,也搞不懂什么意思,好多参数都不一样
就是提示IMTS未注册,搞不懂哪里出了问题,我觉得要是IMTS注册成功,配置就会下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换的光猫填入LOID就好了,什么都正常

我买的不是本地的光猫,是外省来的光猫,填LOID只能上网,不能打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下发的,只要资料填对了就好, 最简单的是把原来的猫换回去,自动下发后,把上网那部份和电话那部份的 ...

我以前也换过光猫的,从华为换到贝尔的,头一次买的是外省的光猫,连loid都无法注册,后来换的本省的光猫,就可以正常注册,现在又买的是外省的光猫,LOID是注册成功了,但是IMTS却连接不上,也就是无法下发配置,无法拨打固定电话,电话资料除了那些IP和端口之类的,其它的很多都对不上,那些参数名称都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也换过光猫的,从华为换到贝尔的,头一次买的是外省的光猫,连loid都无法注册,后来换的本省的光猫 ...

只是你不懂而已, 我买的也昰外省光猫。 只要资料弄对,就一样可以打电话的。
华为的光猫有电信界面,有华为界面,是可以互刷的。贝尔就不知 道。 电信界面就有分省份, 华为就没有。不过电信界面要刷到你那一省是可以的。网上资料大把。
只有电信界面,又是省对的才可以自动下发电话那一部份。华为界面就得自己去填。但无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你不懂而已, 我买的也昰外省光猫。 只要资料弄对,就一样可以打电话的。
华为的光猫有电信界面,有 ...

我就没去改华为界面,就改了一下双模,其它什么也没改,用超级管理员账号登陆的就是电信界面,但是页面设置与旧贝尔光猫有些区别了,区域也切换到我的省了,设备注册时就是连不上IMTS,我对比了TR069的地址和账号,也都与旧猫一样,IMTS无法注册,就不能下发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没去改华为界面,就改了一下双模,其它什么也没改,用超级管理员账号登陆的就是电信界面,但是页面设 ...

你去宽带技术网,爬一下文吧, 都有教程怎么做的。
http://www.chinadsl.net/forum.ph ... p;highlight=SA1456C

看看第三楼怎么说,再去看第一楼的链接。
还不懂就用搜索功能,慢慢找吧,其实不难。
我现在用的光猫是华为界面,语音部份不能下发。 也是自己慢慢弄好的。 如果想快又懒不想弄,闲鱼有专门付费替小白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宽带技术网,爬一下文吧, 都有教程怎么做的。
http://www.chinadsl.net/forum.php?mod=viewthread& ...

我在本地没见过这种光猫,在电信营业厅里看到的千兆猫也是中兴的,也就是说这个华为光猫就算改了参数能下发配置,但也因为语音配置参数很多都不一样,固定电话功能也未必能用
之前确实没做足功课就买了这个光猫,浪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本地没见过这种光猫,在电信营业厅里看到的千兆猫也是中兴的,也就是说这个华为光猫就算改了参数能下 ...

唉,你还是不明白, 只要GPON或EPON没弄错,如果没有锁定mac等,只要有LOID,就能注册成功,注册成功就可以上网, 能上网就能弄语音,只要语音的资料输入对了,就可以用语音。

弄不到,是你没去爬文,没去试,就算是华为界面,语音部份下发不了,也可以自己弄好的。
那个宽带技术网,资料很多,基本上慢慢去爬文,善用搜索功能,都能弄懂的。
只做伸手党,不自己去找资料,就一定弄不好。

网友:
调这参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你还是不明白, 只要GPON或EPON没弄错,如果没有锁定mac等,只要有LOID,就能注册成功,注册成功就可 ...

我是翻了好几天论坛,没找到解决办法才来发帖子的,chinadsl论坛和right论坛我都翻过了,我还是贴几张语音设置的图给你看看吧
第一张是旧贝尔光猫的语音设置照片,很长,就一页

下面是华为SA1456C的语音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猫不一样,里边的管理页面都不一样,好些名称都不一样,也搞不懂什么意思,好多参数都不一样
就是提示IM ...

只能告诉你,别人都能成功搞定.你为什么不能.需要耐心.有些东西靠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