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个网件12V3.5A电源,感觉像进过水一样

楼主(2020-04-27):
手闲,拆了个以前跟风囤的网件12v3.5a电源,拆倒是很好拆
下面是工具,两三下就锤开了

拆开后感觉像修过的一样,进线的两根线怎么都是红色?我记得有人拆过是一红一黑,背面这白色污渍是进过水了?大神们给掌掌眼

网友:
换壳的电源吧

网友A:
应该是进过水,助焊剂不是这样的

楼主:
壳子比之前买过的同型号的厚一点,电源线进出线都像重新焊过,十几块的电源,但是重新搞个外壳超声波焊上感觉卖家不划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进过水,助焊剂不是这样的

进线和出线都像是从新焊过

网友:
很多都去掉了洗板这一步,既环保又省钱,进水的话正面原件会很明显。

网友:
没看出是进水了

网友:
东西看着挺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壳子比之前买过的同型号的厚一点,电源线进出线都像重新焊过,十几块的电源,但是重新搞个外壳超声波焊上 ...

因为你仔细看几点

1.PCB板的输入和输出,是手工补焊过的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玩电烙铁的应该知道,锡丝多焊下,会有脏的东西出来,锡丝的助焊剂会成黄黑色在焊点四周,你的DC线焊点处特别明显

2.翻以前的拆解,220V的线是黑/白色,不是红色

3.2根220V红色线的焊点(不是PCB那侧),露出内部铜丝部份,铜已经发黑氧化了

所以我讲是换壳,或者说是板报废出来,壳有多再小厂拼起来。。。

网友B:
为什么说是换壳。。。和焊

拿旧的贴子的图举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说是换壳。。。和焊

拿旧的贴子的图举例。。。

大神研究的仔细,同家店买的两批,第一批就和你发的这图里一样,进出线都有端子冷压,壳子有钢印,第二批就是我上的图里这副样子线头子都有氧化迹象黑黑的,不像铜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说是换壳。。。和焊

拿旧的贴子的图举例。。。

和你猜的应该没错,板子应该是报废出来的残次品,壳子壳子和线是后装的。输出线倒是都一样。18awg的纯铜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说是换壳。。。和焊

拿旧的贴子的图举例。。。

哈哈,新瓶装旧酒

网友(2020-06-05):
板子上是松香而已,不是进水。
做工还可以,电源进线都是手工焊的

网友:
同意二楼的 。换壳电源嫌疑最大

网友:
唉,不是换壳电源…换壳电源壳是通用尺寸,也就是板去将就壳,板要么裁剪,要么壳大于板,图片上的异形板,不可能有正好的壳。但是综合板上的特征,很有可能是厂家维修过的生产不良品。

网友(2021-03-21):
看了下用料就不对呀  网件的电源适配器有用国产电容AISHI吗? 没有吧 应该是NCC的电容好不好

网友:
做工用料不错的,但是很担心那6脚电源IC如芝麻一样细小,功率与耐用性可能不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仔细看几点

1.PCB板的输入和输出,是手工补焊过的

对,就是小厂改造换壳对,碰到过好多

网友:
某宝很多换壳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