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泰克TDS210示波器,刚开机屏幕闪,开机大概一小时慢慢恢复正常

楼主(2020-04-27):
泰克TDS210示波器,刚开机屏幕闪,开机大概一小时慢慢恢复正常,刚换的偏光膜,机器电源部分比较热,本人菜鸟一枚,请各位大神指教
大概一小时后慢慢恢复正常

网友A:
电源里的交流成分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里的交流成分大了吧

电源部分看上去很好,滤波电容也没有鼓包漏液的,用示波器自己测量自己可以吗?,可是机器热了以后,闪屏现象就消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部分看上去很好,滤波电容也没有鼓包漏液的,用示波器自己测量自己可以吗?,可是机器热了以 ...

不是有虚汗吧像看电视一样的

网友B:
看起来像是屏幕的问题,换膜的时候可能是屏幕焊点动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是屏幕的问题,换膜的时候可能是屏幕焊点动着了

我仔细检查过,没有虚焊和连接不紧的情况,再说用力拍打什么的也不会有问题,只能等到机器热了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仔细检查过,没有虚焊和连接不紧的情况,再说用力拍打什么的也不会有问题,只能等到机器热了才可以 ...

查一下220v整流后的滤波电容有没有300v。一般都是电容问题。以前修过一台电视机是这种情况。

网友C:
同意一般都是电容问题,谨慎点就拆下来检查,甚至替换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一般都是电容问题,谨慎点就拆下来检查,甚至替换检查

电源上的电容都逐一测量了,没有容量变小的情况

网友D(2020-06-03):
用1uF的电容分别并在屏背后的3.3uF电容上面试试,如果屏闪消失,说明目前状态下电容容量偏小,可换上4.7uF的电容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源上的电容都逐一测量了,没有容量变小的情况

可将LCD屏背后上面2颗原3.3uF电容换成4.7uf电容试试。

网友E(2022-05-22):
引用 网友D:
用1uF的电容分别并在屏背后的3.3uF电容上面试试,如果屏闪消失,说明目前状态下电容容量偏小,可换上4.7uF ...

是电源板上的电容吗?

网友(2023-02-02):
引用 网友D:
可将LCD屏背后上面2颗原3.3uF电容换成4.7uf电容试试。

昨天我也是用4.7UF的小电容换上3个,整个屏瞬间清静了.我是在38度论坛找到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电源板上的电容吗?

是液晶屏上面的,三个3.3UF/35V的电容,在屏PCB上面.一字排列的,换后就立马解决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