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ilinx] OCZ的老盘,不认盘,开卡出错,大师们看看,谢谢

楼主(2020-04-27):
可以开8G,16G,就是不能开32G和64G,怀疑是开卡软件不支持,有哪位大神有这盘的软件,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卧槽,这个主控也能开卡?

网友:
没开卡软件测试呀

网友:
这个主控的颗粒好多都是磨损废了。

网友:
先wiper一下试试

楼主:
有2块都是一样的问题,觉得是软件不支持OCZ,或者是OCZ有专用的开卡软件。

网友:
这盘没啥折腾价值了 还是直接扔给收颗粒的吧

网友:
求一块板子试试开卡 坐标杭州

楼主:
换了好几个版本,能找到的都试了,感觉差这个OCZ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