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菜鸟维修之-西门子bcd-610w(ka62nv40ti)冰箱通电不制冷

楼主(2020-04-27):
一、周六没事去土豪姐家里玩,翻冰箱找饮料,发现冷冻室不冷冻了,前面板报警灯亮。(这个其实是修好后拍的,因为冷冻没有达到设定,所以灯亮)

二、姐反应前2天就报警了,按了报警/锁定键不响了,以为门没关好报警的,没管它。晚上10点49分打了西门子客服4008899999报修,客服记录好后第二天9点有维修师傅来电了。这里表扬一下。

三、报修过后半夜没事干,又怕上门时间长,冰箱里东西坏掉,开始度娘,X宝找问题根源。因为有了上次维修她们家西门子滚筒洗衣机不通电故障经验,当时是正好是国庆放假期间,没有人来维修,我X宝和度娘输入冰箱型号和通病2字,终于在一个贴子里找到问题根源。

四、冰箱病状:通电,风冷有工作,冰箱灯亮。50%有可能是控制板继电器问题,压缩机不工作。查到控制板在冰箱顶部,于是开拆!

五、工具不是得心,好在拆开了。应该用T螺丝刀,应该换掉继电器,因为急用,又实在是打不开继电器外壳,只能大力出奇迹了,直接毁了外壳,清理红圈位置的接触点。

六、通电等几分钟,听到了压缩机工作的声音!修复完成!

网友A:
楼主厉害啊,问度娘后就直接进攻继电器了,看来这个继电器的质量有问题,是西门子很通的通病啊

网友B:
宏发继电器 HF 厦门有工厂 很大,国有企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宏发继电器 HF 厦门有工厂 很大,国有企业

坏了怎么评价这个厂呢?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啊,问度娘后就直接进攻继电器了,看来这个继电器的质量有问题,是西门子很通的通病啊 ...

通病
反正死了,就医它了

网友:
寿命稳定就行了,三五年换个继电器我觉得挺正常的。。。

就是压缩机就200W,16A继电器有点大了。。。

网友:
我觉得越高级的冰箱,故障率反而高,修起来成本也高,还不如以前那种简单的好用……

网友:
楼主厉害啊,百度后就自己动手维修好了,佩服!!!

网友C:
通病了。

之前换过一继电器。

网友:
普通冰箱就启动器,压缩机,温控,三个地方

网友D(2020-06-16):
引用 网友C:
通病了。

之前换过一继电器。

老哥,能给一个那种继电器的淘宝的链接不。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能给一个那种继电器的淘宝的链接不。

多谢!

这个淘宝很多啦,每个板的继电器型号也不一定是一样的。你看继电器型号下单就是了。

网友:
宏发继电器其实质量不错的,不比欧姆龙差,我们单位生产的仪表就在用宏发的,基本上没有继电器出问题的

楼主:
关键是着急用,冰箱已经2天了,东西会化了,我当死马医了。

网友E(2020-10-08):
还正打算买西门子的冰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正打算买西门子的冰箱呢

只是这个件问题吧。家里2台西门子洗衣机也各坏了一次,都修好了,通病

网友:
技术牛人啊

网友:
西门子电冰箱质量还是不错的,俺家2010年买的,用到现在还没坏过啥。

网友:
厉害厉害,直接破拆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