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慧荣SM2244LT开卡求助?Check Pre Test Fail (37):Save Bad Info Fail

楼主(2020-04-27):
Check Pre Test Fail (37):Save Bad Info Fail

这种错误是哪里问题?颗粒的问题吗??还是FLASH ID 不对,FLASH ID 可以自动识别的。

网友:
8成是颗粒问题,估计有个颗粒写废了。
2244lt就别折腾了,开出来性能也渣,拆颗粒做U盘吧

网友:
颗粒测试不过 1 型号错误 2容量错误 3 颗粒有问题 建议上CE分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