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了一个蓝牙适配器外面的天线居然是一个摆设

楼主(2020-04-27):
就是这个东西,我想大家帮忙,找一下xp系统的驱动,因为我的手机的连接电脑不是很好,想添加蓝牙来传手机的文件过来

这个是里面的芯片的型号

这个是背面的

这个天线原来是一个摆设我还以为他有多厉害与别不同

网友:
卖相好要加钱

网友A:
为了多卖点钱,啥西洋景都能想出来。

网友:
可能原来想加天线的,想想加根天线多贵啊。
算了,模具也不修改了,直接用PCB板上的天线

网友:
用蓝牙传文件?太慢了,建议通过局域网传输

网友:
买个双头U盘把,找你手机相应充电口的,价格比你这蓝牙便宜,速度比你这蓝牙块不知道几十倍,而且还不要驱动。另外就是,网盘很好用,手机电脑登同一个号

网友:
用蓝牙太慢了,用wifi很快啊,电脑手机同时登陆QQ,直接用QQ传给电脑很快的

网友B:
直接电脑建个文件夹共享,手机局域网访问。

网友:
焊个路由器天线上去有用不?都是2.4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电脑建个文件夹共享,手机局域网访问。

这个还不会操作,因为涉及到局域网的东西我不懂。因为很少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了多卖点钱,啥西洋景都能想出来。

哪里的人,西洋镜就能说出来。哈哈,重庆这边也说西洋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的人,西洋镜就能说出来。哈哈,重庆这边也说西洋镜。

内蒙古,大西北,西洋镜,老话,如今说的少了,
这么说师傅是重庆人了?

网友D:
用网络啊,无线网络可以啊,怎么都比这个要快很多的啊,很多文件管理器都支持网络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网络啊,无线网络可以啊,怎么都比这个要快很多的啊,很多文件管理器都支持网络连接的 ...

是吗?现在的软件多数都有广告和后门我都对安装这些软件很抗拒的了

网友:
搜索 驱动总裁 下载XP版 自动安装所有驱动,比较方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吗?现在的软件多数都有广告和后门我都对安装这些软件很抗拒的了

找版本老一些的,如果是那个安卓的那个,我是使用叫什么ES文件浏览器的,还有很多其他的工具。另外,如果只是做文件传输的话,弄个QQ,弄个百度网盘之类的应该也不很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版本老一些的,如果是那个安卓的那个,我是使用叫什么ES文件浏览器的,还有很多其他的工具。另外,如果 ...

7楼老大讲的,使用QQ,手机和电脑可以同时登录一个号,很方便的,你试试就可以,蓝牙太慢了

网友:
蓝牙本来就不用外置天线,内置的F天线就很好了,只有山寨厂才这么干

网友:
蓝牙用来连接鼠标音箱之类的,传文件太慢

网友(2020-05-30):
用蓝牙传小文件凑合,要是传十兆以上的就急死人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