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福特嘉年华车机改音频输出

楼主(2020-04-27):
前阵子疫情期间困在家实在是闲得慌,
无聊的都快长出蘑菇了,每天都在找事情来打发时间,

决定找车子来折腾一下,把车载CD机改音频输出,用来接车载功放。

拆下车机,拿回家慢慢研究

由于车机和控制显示都是分开的,所以车机看上去很单调

这个车机是我升级过的,支持USB,所以盖板和贴纸都是以前旧款的,仅供参考

拆顶盖,主板先放一边

先看机芯

竟然用的先锋芯片

电机驱动

回到主板
集成度比较高

收音机模块

芯片特写

功放模块
在这里做手脚比较方便

next

楼主:
找功放芯片的资料

查询引脚定义,找到音频输入端,
一共四组输入,由于我外接的功放只有两个声道,所以只要两组就足够了。

找到音频输入脚

在它的电容前端焊接输出引线。

焊接好3.5mm音频母座

先装车测试一下

为了方便,就用蓝牙音箱比较方便,毕竟不用外接电源那么麻烦
测试一切正常

先把键盘装回去

然后布线,连接独立车载功放(或低音炮)

焊接3.5mm音频头

套上热缩管

包裹好防震胶布

连接好再包一层防震胶布

完工

网友A:
09款?铁轱辘换马2轮毂?

楼主:
引用 网友A:
09款?铁轱辘换马2轮毂?

不是马自达的轮毂

网友B:
机内线也用屏蔽线比较好

网友:
以为是 改源码输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内线也用屏蔽线比较好

没哪么大的干扰。处理好地电流耦合噪音基本问题不大了。

网友:
机内线也用屏蔽线比较好,建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