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大家来帮我看看一个充电宝的电路板

楼主(2020-04-27):
这个电路板上面有两组B+和B-是设计成分别两个电池组分别独立充电的吗?
就是电芯如果早饱和了就电流放慢,另外一个电芯迟饱和的继续大电流充电进去的?

我想改成TYPE C接口充电的但是不知道哪里是正负,欢迎指导一下

网友:
万用表有?2组我估计是一样的,就是多2个触点,测一下。

网友:
typec两边最边的是地,两边数第4脚是5v,你那个充电宝板子两个电池触点应该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