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适合家用的大有5298上手及拆解,

楼主(2020-04-27):
总体来说很适合家用的设计。
1到16档线性小扭矩,17档扭力陡增能打下8nm紧固的螺丝,硬扭有力。
我这台同心度很不错,但是齿轮箱固定是有轻微旷量的。
开关是分段式的,前1/3有段落感开灯,后部分有6~7段转速。
加固已紧螺丝偶有轻微犹豫,似乎在找转子位置?塑料夹头带棘轮锁扣。
多的不说,上图

楼主:
模具标显示2月出产,手感不错但做工还可以提高。
三线电机,无感标配,尺寸似乎同5401。
齿轮箱没拆到底,临时有事合盖了

网友A:
无感的无感,低速大扭矩时会不会停机

楼主:
整体来看,如果需要的工具不多我反而更倾向wu130+视需求的插电,如果130的同心度不是差到不可接受的话。其先进性可能强于5298,并且0.9 kg相比1.4kg真的轻,5298多少有点点不上不下的感觉,这个感觉主要来自于配置多少有点缩水似的(-_-)但相比之下扭矩和波箱又确实更好。所以小池塘买3a座充双电也挺美滋滋。5298套装自带这个充电器速度有点感人,还很大。另外130做工可能更好一点。

网友B:
无感无刷,骗钱产品。

网友:
不比公版强多少

网友C:
齿轮箱焊死,大有这是想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箱焊死,大有这是想干什么?

我没有拆到底,工叔拆感觉打不开,个人感觉应该可以吧?设计上和前面两颗销钉联动?主要是螺丝依然是ph2十字,不像电池用T型就是不想让你打开。感觉波箱打不开会被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齿轮箱焊死,大有这是想干什么?

那是盖子扣起来的

网友D:
波箱是尼龙的、齿轮看看是不是尼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波箱是尼龙的、齿轮看看是不是尼龙的了

齿轮要是尼龙的,明天怕是要成为工具界的笑柄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波箱是尼龙的、齿轮看看是不是尼龙的了

50牛米的力上尼龙?而且一级行星齿轮是能看到的,用尼龙也是用在一级上,只不过大有把波箱焊死的操作属实降智,后期连保养都没辙了

网友:
这做工和龙韵一个级别

楼主:
模具差强人意,合拢之后有些地方需要花点力气找正。最后还是忍住了没买5282,这个扭矩说实话如果不是打螺栓已经有点难以招架,所以必须认真抵紧握牢,还有就是5402也已经无感化,估计大有这一轮更新下来各款都会变成无感机型,就不反复横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感的无感,低速大扭矩时会不会停机

彻底停机没有遇到过,如果扳机给的扭力小,转不动的状态保持一会儿会停机。
反而如我所说的那种再次加固比较紧的螺丝时偶尔会犹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感无刷,骗钱产品。

也是发展方向吧,就是体验要做好

楼主:
公版主要是电路控制及材料水平的问题,有的费电还不如用有刷。这个还有待观察

网友:
看波箱不是焊死的,那个盖转一下就可以拔开。

网友:
其实家用够了,也能用个十年八年的

网友:
5289  5298   大有这两个编号挺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