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步步高点读机T1白屏,拆机看看,看不懂

楼主(2020-04-27):
好长时间不用,打开白屏,拆开看了也不懂

网友:
看看显示屏排线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屏供电没有吧

网友:
拆下电路板看看,上面貌似还有4个蓝色卡扣,注意背面的屏幕有排线,慢慢取出来别搞坏了排线,看看是不是排线松了。

网友(2020-12-17):
是不是牛屎主控坏了

网友:
牛屎坏了的机会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