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天猫魔盒M18a,开机卡在天猫界面

楼主(2020-04-27):
家里的天猫魔盒m18a开机卡在天猫界面,过保了,售后说寄修要100大洋(真黑),说要他发个固件来我自己升级都不行。找遍全网都找不到升级固件,真是不折不扣的黑心猫。好了废话不说,拆了给大家看看,顺便回回血。

楼主:
惯例,2楼不留

网友:
感觉-不一定是固件坏了。同意22楼朋友的说法,闪存坏了-可能性非常大。手头的一个天猫魔盒,开机卡在小猫跳舞,刷了N次固件,也是如此。

网友A:
魔盒之前搞过s10 空间被占满了,就这样,重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魔盒之前搞过s10 空间被占满了,就这样,重置就好了

重置有用我还犯得着全网找固件嘛

网友:
看样子是个电视盒,100感觉不值

网友B:
楼主试试随便找个S905M的固件线刷进去,刷坏了别找我

网友C:
金士顿的垃圾DDR 垃圾EMMC, DDR是Zentel淘汰的次品晶圆,EMMC是东芝的次品晶圆。

估计是坏块了吧

网友:
居然连个串口额没有?哎,能不能找到TTL跑码看看。

网友D:
网络和蓝牙芯片螃蟹家的RTL8192+rtl8761aw组合  图片上面的401是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试随便找个S905M的固件线刷进去,刷坏了别找我

刷不进,用晶晨的刷机工具试了提示“USB控制命令出错” ,TTL线也接了,不跑码,就在开关机的时候崩一两个字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络和蓝牙芯片螃蟹家的RTL8192+rtl8761aw组合  图片上面的401是坏的吧。

401是拆屏蔽罩的时候掉了,后面补上去的

网友E:
芯片都烤黄了,,不会是内存挂壁了吧

网友:
我有个青春版,原机电源坏了,后来直接用USB供电做了一条线,用了一段时间就卡开机画面反复重启,后来发现是因为电源的问题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都烤黄了,,不会是内存挂壁了吧

好眼神,没有风枪,煤气灶上取的屏蔽罩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不进,用晶晨的刷机工具试了提示“USB控制命令出错” ,TTL线也接了,不跑码,就在开关机的时候崩一两个 ...

找找看看那里可以短接的

网友F:
用过天猫的一个M13,升级几次后卡的跟屎一样,还不能阻止,还自动删软件。

后来换斐讯T1,把那立即50卖了,居然有人接盘;就是刚买的时候也没T1快;认定以后不会买天猫的任何盒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过天猫的一个M13,升级几次后卡的跟屎一样,还不能阻止,还自动删软件。

后来换斐讯T1,把那立即50卖了 ...

我也是 买了个m13 当时脑袋真秀逗了,用到最后卡的一逼,然后废品站收了个华为的电视盒子,破解后看了一年左右,本来说把笨猫卖掉,却不知道叫家里神兽弄那去了,还能卖50? 不错 不错,赶快找到回血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不进,用晶晨的刷机工具试了提示“USB控制命令出错” ,TTL线也接了,不跑码,就在开关机的时候崩一两个 ...

按着后面那个按钮连电脑刷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士顿的垃圾DDR 垃圾EMMC, DDR是Zentel淘汰的次品晶圆,EMMC是东芝的次品晶圆。

估计是坏块了吧 ...

搞不清楚金士顿的底细,金士顿自己不生产晶圆吧,但他的内存都是写他自己品牌的商标
我自己电脑就用南亚易胜的内存,似乎还可以